机械结构设计求教

楼主(2018-07-16):
现在有一个电动控制的齿轮盘  蜗杆控制涡轮旋转 ,想去掉蜗杆 改用手动控制涡轮旋转  有啥好一点的办法   涡轮旋转角度为270°   小白求教

补充内容 (2018-7-17 12:02):
四驱车分动箱上的两驱 四驱转化器, 原车配备的是电子的 涡轮蜗杆组合 蜗杆带动涡轮旋转;现在想把电子的蜗杆去掉 ,改用手动档把操作,档把的位置在操作台上,而两驱四驱转化器在分动箱上,在座位下面 现在想用...

补充内容 (2018-7-17 12:04):
您好 是这样的  四驱车分动箱上的两驱 四驱转化器, 原车配备的是电子的 涡轮蜗杆组合 蜗杆带动涡轮旋转;现在想把电子的蜗杆去掉 ,改用手动档把操作,档把的位置在操作台上,而两驱四驱转化器在分动箱上,在座位下面 现在想用操作杆控制涡轮盘旋转,因为分动箱上伸出来的轴是三角的  所以还想用原来的涡轮  现在改怎么控制能让手动操作杆控制涡轮盘做270°往复圆周运动 ,分动箱上有三个限位槽 当涡轮盘转到限位槽的时候就会锁定 所以不用自锁,

补充内容 (2018-7-17 12:04):
有大神能做的话可以联系我  有偿设计

网友A:
蜗杆保留,加装一个手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杆保留,加装一个手轮。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杆保留,加装一个手轮。

手轮+1

网友(点评):
大侠晚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保留,加装一个手轮。

大神 现在 想用档把控制其旋转 加装手轮该怎么控制呢?

网友B:
继续学习 涡轮 蜗杆感觉设计起来麻烦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保留,加装一个手轮。

大神这个加装手轮后怎么通过手动档把控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加装手轮后怎么通过手动档把控制呢?

我不是大神;

拍照看看现在的机构,看如何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学习 涡轮 蜗杆感觉设计起来麻烦O(∩_∩)O哈哈~

高手,好久没见了。

类似理瓶机送料的螺杆呢,好设计和加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神;

拍照看看现在的机构,看如何改装

楼主:
电子控制那一套拆了 现在只剩下个涡轮盘了

网友:
请标出蜗杆涡轮

楼主:
这个就是涡轮蜗杆的位置  蜗杆和电机在外边的罩子上的  已经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涡轮蜗杆的位置  蜗杆和电机在外边的罩子上的  已经拆了

你装回蜗杆,在蜗杆方便你操作的那头,加个手轮,你自己摇蜗杆就驱动蜗轮了。

另外你想想原设计为什么用蜗轮蜗杆?要不要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回蜗杆,在蜗杆方便你操作的那头,加个手轮,你自己摇蜗杆就驱动蜗轮了。

另外你想想原设计为什么 ...

这个在变速箱上  在座位底下  现在想通过座位上面的操作杆控制,加操作杆是不是就成直线运动了?那怎么驱动手轮转动呢 ?而且这个涡轮盘要旋转270°,这个 靠一段简单的直线运动好像实现不了吧 ?我就是这块想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在变速箱上  在座位底下  现在想通过座位上面的操作杆控制,加操作杆是不是就成直线运动了?那怎么驱 ...

有问题,应该一口气在第一楼说清楚。

手动控制 包括但不限于 操作杆控制;

如果是操作杆摆动,也可以转化为转动。角度可以放大为270°。

但是你的需求还不够明确,是否需要自锁;驱动蜗轮那就必须蜗杆了;否则蜗轮就没必要,可以更换为普通齿轮。但首先要明确是否要自锁。

总之,好好挤牙膏吧。建议先找老师傅看看吧。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对!求助时,能将问题描述的越详细、越清楚,楼主得到的答案越接近你的目标,最好能配上图片和注释,大家都能省很多时间和精力。先给大侠一个赞!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应该一口气在第一楼说清楚。

手动控制 包括但不限于 操作杆控制;

谢谢教导  记住了  下次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多谢教导

网友C:
我觉得还不如电控,弄个电阻器,带个把手,根据电阻不同  调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不如电控,弄个电阻器,带个把手,根据电阻不同  调档

以前就是电控的  就是觉得电控没有操作感  通过转换成手动操作增加控制感 所以要改手动的

网友(点评):
看你怎么设计了,起重设备,那个挂在脖子上的遥控盒见过没,一个盒子上面有方向手柄 速度手柄 加点阻力拨叉,很带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就是电控的  就是觉得电控没有操作感  通过转换成手动操作增加控制感 所以要改手动的

LZ这是改装车辆么?那个电机好像是助力转向的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应该一口气在第一楼说清楚。

手动控制 包括但不限于 操作杆控制;

您好 是这样的  四驱车分动箱上的两驱 四驱转化器, 原车配备的是电子的 涡轮蜗杆组合 蜗杆带动涡轮旋转;现在想把电子的蜗杆去掉 ,改用手动档把操作,档把的位置在操作台上,而两驱四驱转化器在分动箱上,在座位下面 现在想用操作杆控制涡轮盘旋转,因为分动箱上伸出来的轴是三角的  所以还想用原来的涡轮  现在改怎么控制能让手动操作杆控制涡轮盘做270°往复圆周运动 ,分动箱上有三个限位槽 当涡轮盘转到限位槽的时候就会锁定 所以不用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是改装车辆么?那个电机好像是助力转向的无刷电机?

嗯嗯是呢 改装车呢  不是的 分动箱上的控制两驱四驱转换的普通电机

网友D:
你拆掉蜗杆,那么蜗轮用什么来驱动?正如17楼(threetigher)大侠说的那种最简单,还是用蜗杆驱动蜗轮旋转,把控制首轮安装在蜗杆的端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拆掉蜗杆,那么蜗轮用什么来驱动?正如17楼(threetigher)大侠说的那种最简单,还是用蜗杆 ...

刚开始想用曲柄摇杆机构呢  又觉得270的旋转角度好像实现不了 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用扳手直接摇

楼主:
那个齿轮盘的转动角度要270°  还想在控制台上操作 扳手实现不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是这样的  四驱车分动箱上的两驱 四驱转化器, 原车配备的是电子的 涡轮蜗杆组合 蜗杆带动涡轮旋转 ...

那明白你的需求了;
一)不需要自锁,你又拆掉了蜗杆,那么蜗轮也没意义了;干掉,更换齿轮;

二)有以下三个方案,供你参考:

1)控制台上的控制杆(应该是垂直的),肯定是推拉最方便;
目标件的转动应该是水平的270°吧,
可以通过连杆机构直接和齿轮刚性连接(例如焊接),连杆直接带动齿轮小角度旋转;然后接小齿轮放大到270°;

2)可以通过连杆机构,拉动偏心齿轮旋转,
然后偏心齿轮轮带动小齿轮,小齿轮带动目标轴旋转270°。

3)连杆拉动齿条,齿条带动齿轮旋转;角度不够,就加一级齿轮放大到270°。

不知道你的安装空间,距离方向尺寸,所以需要你自己计算,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是呢 改装车呢  不是的 分动箱上的控制两驱四驱转换的普通电机

这样爆改车,是DIY自己玩,还是专门开店给发烧友服务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齿轮盘的转动角度要270°  还想在控制台上操作 扳手实现不了吧

套筒扳手,引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明白你的需求了;
一)不需要自锁,你又拆掉了蜗杆,那么蜗轮也没意义了;干掉,更换齿轮;

谢谢您  我试着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爆改车,是DIY自己玩,还是专门开店给发烧友服务的?

现在是自己玩  将来可以为发烧友服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套筒扳手,引出即可

不懂  望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杆保留,加装一个手轮。

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

网友F:
你这个需要有防止反转阻力么,如果用齿轮的话感觉会很容易反转,蜗轮蜗杆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需要有防止反转阻力么,如果用齿轮的话感觉会很容易反转,蜗轮蜗杆会好点

现在想用档杆控制  涡轮蜗杆的话不知道这么转化啊

网友G:
螺杆你是去不掉的,传动装置本身就是一体的,你可以把手轮拆掉,增加带轮传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螺杆你是去不掉的,传动装置本身就是一体的,你可以把手轮拆掉,增加带轮传动即可。

有个方向问题   这个涡轮是垂直于地面的   就是在YZ平面内运动 (旋转)操作杆在XZ平面内类似于前后直线运动   这个带轮传动怎么改变方向呢?

网友(2018-08-21):
LZ进展如何了?

网友:
不太懂,来学习

网友: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小设备,跟你描叙的有点类似,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