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打印的问题

楼主(2018-07-16):
多页工程图,有两张不到边框,有一张超出边框,不知怎么回事?  相同的模板打印别的没有问题

网友:
打印时的页面设置可能有问题。有时打印图纸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图幅都一致的话,就取消单独设定每个工程图纸。选中调整比例以套合可以防止白边或咬边出现。

网友:
那这两张肯定是边框没设定好,查看一下布局的边框范围。

网友:
看一下居中打印和布满图纸有没有选上

网友:
自动充满,即可

网友:
页面设置调整下咯

网友:
楼主什么软件的工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