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设计--直线往复运动机构,给设计费

楼主(2018-07-17):
本人需要设计一个电动机带动物体做直线运动的结构,是联动,(夹起100克不规则片体升高60mm,送到距离左边300mm位置放下,然后回来再夹不规则片体,往返运动)。

网友:
一个电机带动两个轴还是不同时运动吗?

网友:
报个坐标,让和lz同城的朋友帮助解决。比较务实。

网友:
夹起物体,这个是需要单独一个电机吧,然后升高60再传送到300mm远的地方,如此往复是打算用一个电机?

网友:
明白你的意思了,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A:
这个动作过程和一个经典的连杆+凸轮机构很类似,

一个动力可以完成直线往复和取、放工件的动作

网友(点评):
能用笔画个草图示意下吗?

网友:
怎么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作过程和一个经典的连杆+凸轮机构很类似,

一个动力可以完成直线往复和取、放工件的动作

我和你想到一起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作过程和一个经典的连杆+凸轮机构很类似,

一个动力可以完成直线往复和取、放工件的动作

http://www.cmiw.cn/thread-800423-1-1.html
是这个帖子里的第23个吗?

网友(点评):
不是的,是利用凸轮控制两组连杆行程实现的

网友(点评):
无法回复,见10楼

网友(点评):
只能在点评里回复,发不了图片

网友:
@toafy 你为什么还不能回复帖子????

@管理员 @老鹰 请帮助搂一眼,谢谢!

网友(点评):
好像是浏览器的问题,只能回一次贴,再回复就提示:未输入标题和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thread-800423-1-1.html
是这个帖子里的第23个吗?

你俩的大致方向没问题;但是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挤牙膏。
工件怎么取,怎么放,多大的力来夹,速度时间成本等等。
lz觉得重要的,咱们觉得简单;反之亦然。

网友:
@toafy  请添加管理员qq 2083761232

网友(点评):
这个牛逼,就是太复杂了吧,调试会不会累死。。

网友(点评):
连杆关节,想想就头大

网友C:
这个比P&P凸轮机械手如何?

网友:
@一展刀锋 你前面提到的那个帖子,第1,2图都可以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P&P凸轮机械手如何?

原理大致相同,其实也就是看个思路,具体机构如何,看个人自由发挥嘛

网友D:
能不能请教下,你这个连杆的运动轨迹咋确定的?就是怎么从输入端的运动路径确定输出端的运动路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请教下,你这个连杆的运动轨迹咋确定的?就是怎么从输入端的运动路径确定输出端的运动路径?谢谢。 ...

帮顶!

网友:
这种复杂运动机构需要专业计算仿真分析来求取运动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