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液压系统行家

楼主(2018-07-17):
求懂伺服控制,帮忙搭建一个小型液压系统
要求实现精准位移控制(压力不恒定)
坐标上海

网友:
请将情况说清楚,什么机器,机器的技术参数等

网友A:
楼主,先试着把工况说清楚,如果这都做不到那谁都不好帮你,液压伺服系统对维护的水平要求很高,如果你们这没人能做到的话还是不要搞了,隔三岔五出小毛病。

网友:
精确控制,需要精确仿真分析

网友(点评):
跟仿真没一毛钱关系,写传函,分析结果,再修正,仿真也解决不了实际中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试着把工况说清楚,如果这都做不到那谁都不好帮你,液压伺服系统对维护的水平要求很高,如果你们这 ...

感谢您的回复。加载工况是推拉往复,主要是慢速加载,但因为力会有下降,不希望力下降后推杆突然弹出,所以想要控制力,比如不管力怎么变化要匀速前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加载工况是推拉往复,主要是慢速加载,但因为力会有下降,不希望力下降后推杆突然弹出,所 ...

你这个属于速度控制,不是位移控制,如果没有别的要求根本用不到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属于速度控制,不是位移控制,如果没有别的要求根本用不到伺服

也是位移控制;每次加载要加到指定的位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位移控制;每次加载要加到指定的位移。

加个隔套限位就行了,位移控制是指到任意指定位置还能有一定精度,有些还有速度要求

网友:
可以联系我,液压伺服控制,3313498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隔套限位就行了,位移控制是指到任意指定位置还能有一定精度,有些还有速度要求

抱歉,概念没有清楚。那就是想实现位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