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小孔封堵机构

楼主(2018-07-17):
如图所示,红色部分是一个聚氨酯压块,上面通过导轴连接一个气缸,气缸给的推力为295N,现在我想在MISUMI上选择一个合适的压头(红色部分),目前有三种选择:1、聚氨酯压块(乙醚材质,耐水,肖式硬度A90,类似于棒球的硬度)  2、聚氨酯压块(酯类材质,耐水性差,肖式硬度A50,硬度类似于橡皮块)3、硅橡胶压块(耐水性一般,肖氏硬度A50,价格比前两种高60%左右,小批量购买含税280/个)

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选择哪一种啊, 这个压块有浸入水中的情况。

网友A:
聚氨酯压头,自己不能加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氨酯压头,自己不能加工么?

没有那个加工条件,要保证密封性

网友:
我也想问,为什么不自己加工,米思米真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个加工条件,要保证密封性

底下4个绿孔,怎么堵?一次堵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下4个绿孔,怎么堵?一次堵几个?

要封堵的孔已经在堵头下面了  和四个绿色的孔没有关系

网友B:
这个要看预期使用寿命哪个好,就是说你预期的使用频率和更换频率与你的成本挂钩

楼主:
我现在纠结的是选择第一个还是第三个,第一个硬度偏高,不知道实际应用中变形量小,会不会封堵的不严密

网友(点评):
硬度高,要压紧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预期使用寿命哪个好,就是说你预期的使用频率和更换频率与你的成本挂钩

我现在纠结的是选择第一个还是第三个,第一个硬度偏高,不知道实际应用中变形量小,会不会封堵的不严密

网友:
考虑O型圈堵头?

网友:
绝对优先考虑寿命啊,寿命都满足的情况下再考虑价格。
如果是上面3种,建议按耐水性作第一优先选择;也就是1--3--2

网友C:
干什么用的?你可以借鉴发动机活塞运动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什么用的?你可以借鉴发动机活塞运动的原理。

我现在主要纠结在对压头的选型上,结构方面已经差不多是成形的了

网友:
90的硬度仅靠变形的话按你图示的结构未必能保证密封,可否考虑组合式或者仿形呢

网友:
既然纸上定不了,那就试验后再定吧

网友:
如果是气密用的堵头最好找一个专业的公司定制,他可以调节配方试做不同硬度的堵头让你试验效果,我去年做的一台设备堵头还分冬天和夏天两种硬度

网友:
90度太硬啦

网友:
可以考虑委外加工压块

网友:
压块有浸水的工况发生,还是应该选择耐水的材料,至少不会出现材料变形的情况发生

网友:
不说一下测试压力和泄漏率么?

网友:
第三种合适

网友:
对于没有做过图纸的人来说 看到这玩意就像是天书

网友:
聚氨酯压块,我们这边常用乙醚材质,其机械性能优异。

网友:
直接用钢的上面加密封圈来保证密封性

网友:
就密封性而言,選硅橡胶压块比較好,設計上優化一下(做成真空吸盤那種結構)。

网友:
用硅胶片了,没有的话就用O型圈了,话说也是硅胶的O型号圈。这个没有什么好疑问的。用聚氨酯,封不住吧。

网友:
没你说的这么贵吧,选了个直径最大的20的看了下单价150,觉得贵了买怡和达的,还嫌贵淘宝买。

网友:
可以在米思米上找好后去国内的其他厂买,有些厂专门抄袭米思米的

网友:
封堵孔直径多大!?

网友:
买点料发外面去车一个也不要这么多钱吧

网友:
用邵A70就可以了,密封圈一般是这个硬度,材质可以用硅橡胶或者氟橡胶,建议让厂商开个样品模做,不对可以继续修改,你这个东西模具很简单,模具费估计也就5千块钱以内,280一个太贵了,搞下来,150以内就可以了,所以只要需求量有50个就划得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