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光照射出血管

楼主(2018-07-17):
不是学医的,偶然的机会 发现

红色的光照到皮肤薄一点的人身上,全身的血管看的清清楚楚,不知道有没有哪里有 这种应用,或者发明个红光 探测血管!?

网友:
我有亲戚是生物公司的,之前有跟我讲过这种原理:静脉血管中的血红蛋白比周围组织对红外光线有非常明显的吸收效果,在用红外摄像镜头摄取时会形成很明显的静脉血管图像,经专门的软件图像处理系统转换后,以可见光回投到皮肤表面,形成静脉血管的可见图像,辅助静脉定位显示。
你说的红光,其实是红外摄像头。

网友:
红外线灯,红外线显像仪

听骨外科的朋友说,血管修复的手术里会用到

网友:
常见的氧饱和度的测量就用这

网友:
红色光和红外光是两种不同波长的光,红外光具有治疗作用。

氧合血红蛋白和还原血红蛋白在可见光和接近红外线的频谱范围内具 有不同的吸收特性,还原血红蛋白吸收较多的红色频率光线,吸收较少的红外频率光线。

网友:
市面上测量心率的手环就这个原理
不过好像用的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