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型材加工,到底是顺铣好,还是逆铣好?

楼主(2018-07-17):
顺铣:是指刀具的切削速度方向与工件的移动方向相同。
逆铣:是指刀具的切削速度方向与工件的移动方向相反。

顺铣和逆铣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相信各位社友都有一定的见解,但之前此类问题都是与刀具的使用寿命和磨损度相关。
如今生产中我却越到顺铣与逆铣对于加工完后产品尺寸精度的影响,既哪种铣削方法易保证产品精度??
如图所示,两个铝型材铣削完,再拼接上焊接工装用伏能士CMT弧焊;数模中两个拼接起来完美如初,但谁料想到加工中心铣出来,因为采用的是逆铣法,导致铣完产品变形严重,实物拼起来中间缝隙有4到5个毫米,这样再好的焊机也焊不了啊!
现在产品焊接缺陷较大,我们想通过改变顺铣的方式来保证产品加工完后的尺寸精度,明天会现场测试效果~
特此发帖探讨一下,不知道改变铣削方法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不论顺铣还是逆铣,铝合金型材铣完都是会变形??

网友A:
铝合金型材加工后一定会变形的,就是看变形大小,相对来讲的话,顺铣会好一点的,吃刀量小一点

网友B:
铝材的特性来说主要还是吃刀量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型材加工后一定会变形的,就是看变形大小,相对来讲的话,顺铣会好一点的,吃刀量小一点

兄台有没有加工过铝合金型材的,是不是不论怎么铣都还是有一点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材的特性来说主要还是吃刀量要小

是的,现阶段也是一点点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有没有加工过铝合金型材的,是不是不论怎么铣都还是有一点会变形?

变形跑不掉的,还是尽量小吃刀

网友:
装夹不要变形,下刀量小一点

网友:
粗加工时我多用逆铣,精加工时用顺铣,变形大的原因很多,对于铝件,往往拆掉工装恢复应力后就变形,在加工时可减少吃刀量,或者粗加工后时效一到二天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加工时夹具的加持力尽量小些。

网友(2018-10-26):
顺铣,少吃快走

网友(2020-05-16):
顺铣,变形厉害下量减少。另外可以从工装上想办法减少变形吧。

网友:
变形大的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