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头安装直径受限,端面定位已不可能,请问可否用锥面定位吗?

楼主(2018-07-17):
堵头直径受限,其定位端面空间非常小,只有单边0.9mm,端面定位已不可能,请问可否用锥面定位吗?定位精度要求不高,±0.15mm,请问可否用锥面定位,有人设计过锥面定位的堵头吗?

网友:
可以用锥面定位的啊,关键是两个锥面的角度要设定一个公差范围之内,不然,定位也是不准的

网友A:
可以用锥面定位。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气动或液压上面的堵头。G螺纹堵头使用端面密封,R螺纹和Rc螺纹使用螺纹密封

网友:
不知道你封堵什么

网友:
锥面定位是可行的,只是加工要求有点高,加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锥面定位。

嗯嗯,谢谢啦,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气动或液压上面的堵头。G螺纹堵头使用端面密封,R螺纹和Rc螺纹使用螺纹密封

液压上的,不好意思,我说的是定位。我们用圈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