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炸机设计

楼主(2018-07-17):
地点:食品厂
时间:明天
设备:油炸机
工作:改造
食品:淀粉制品,膨化食品
要求:食品成品为内松外脆的球,会浮在油面,将食品浸入油中会炸焦,要求产品在表面翻滚,
问题:设备要怎么改造

求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油釜电加温,忽通忽断,油温忽高忽低。上方投料笼,忽上忽下,定时移出,冷却倒出成品。油气大,损耗大了点。最好是全封闭。

网友:
你先炸上一个星期,研究出原设备的优缺点,再谈如何改造。

网友:
把2楼和3楼社友意见结合起来考虑,周末找个炸油条的,你现在旁边好好观察几个小时,观察食品在滚烫的油中漂浮多久颜色会变深?掌握加热设备通断电间隔时间的设置。不同的食品炸的时间也有可能不同。

网友(点评):
如果聪明点,多看看自动化油炸机,就知道核心在哪里。关键一点就是油和温度。

网友(点评):
对!控制油温是关键。

网友:
分享几点油炸机的设计要点:
1、油炸机输送网带采用双层设计,网带规格涂不粘氟
2、油炸机网带架采用304 板冷弯成型,分二层设计;
3、油炸机烟罩采用304不锈钢板圆型设计;

网友A:
这个最近做过类似的方案。
1、油炸炉最好采用油水分离式油炸炉,这样能较长时间保证油品清洁;
2、设计的是一排旋转拨叉带动产品油炸,旋转拨叉旋转会拨动产品在油里翻转,多个拨叉排列会带动产品前进。
供参考

网友B:
前段时间有参观过一家膨化食品的的厂家 油炸车间。大概看了 里面就是一个大油锅。每次都是定量定时油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近做过类似的方案。
1、油炸炉最好采用油水分离式油炸炉,这样能较长时间保证油品清洁;
2、设计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有参观过一家膨化食品的的厂家 油炸车间。大概看了 里面就是一个大油锅。每次都是定量定时油炸。

谢谢,你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