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方孔和六角孔

楼主(2018-07-17):
如题,钻方孔和六角孔

网友A:
第一反应电火花加工

网友:
以前看到内六角孔铣刀针真觉得是个神奇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反应电火花加工

第一反应线切割加工

网友:
我看到别人是先钻底孔,然后冲压

网友(点评):
基本都是冲压的

网友:
有一种刀具是可以直接加工,车床上可以使用,以前有帖子专门介绍的

网友(点评):
上海 有一个 推钻的厂

网友:
我的第一反应就不是线切割
之前有去过simm展
看到神奇的钻六角孔的

方孔的话
以前有个动图介绍

网友:
得需要模具装置,三角,弧形,椭圆,正方随你意

网友:
内六角,方孔都是铸出来的。

网友(点评):
通孔可以线切盲孔可以电火花,冲孔,就是不能钻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