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M222模块用耐特PLC模块怎么控制速度表呢

楼主(2018-07-17):
我想用200来控制一个速度表,但是一直无法做到准确控制,要么就是一下子达到最大值,一下子是0,想请问一下速度表是PTO控制?还是用PWM呢?周期值、脉宽那些我该怎么去调节)?

网友:
控制速度表是什么意思?是控制某个轴的转速还是通过速度表采集某个某个轴的转速呢?

如果你是采集某个轴的转速,EM222是数字量输出模块,而速度是模拟量。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会到最大值,一会儿到0。

网友:
西门子的PTO使用定位不好用,可以用耐特的产品的运动控制库,简单很多。PWM不能控制位置,只能控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