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打印

楼主(2018-07-17):
今天搞了一天打印,一百多张图纸吧。
图纸模板里右A3的也有A4的,有横着的也有竖着的。
1.直接task批量打印。错误太多,批量打印识别不了图纸大小,更识别不了应该横向还是纵向。
2. 工程图一张张点开打印。  还是要进行页面设置。 还是要选择图纸大小。 还是要选择方向(纵向横向)
3. 工程图一张张打印。 有的选择 调整比例以套合 正常打印。 有的不行。 有的需要选择 比例。 选比例有的需要输入比例100% ,有的95% 。否则漏边框。(漏边框的某个线。)
4. 不知道上述参数设置与打印机的边界有什么关系? 倒是有一个边界 参数选项。
一百多张的图纸我忙活了一天。 最后我同事说了,你搞什么批量打印? 不要用工程图直接打印。 全部转成PDF打印就不会出问题了(不会再丢边框,也不会丢边框的某条线了。 使用工程图的打印会出现这些问题)。
试着转了一下pdf打印,确实没问题了。 但是pdf仍然需要你选择纸张大小,打印方向(横向,纵向)

难道打印工程图这么费事? 需要一张张设置参数,选择那么多的参数?  批量打印如何能自动搞定呢? 如果实现不了批量打印,那岂不是又是一个鸡肋功能?

网友:
我们把工程图全部转化成pdf文件,然后同规格的一起打印。

网友(点评):
我也是,PDF是好东西哈哈

网友:
主要还是模板的问题,设置好的模板画图打印,纵横和比例这些是没问题的。除非画图的时候手贱吧参数改了。。。当然文字乱码问题可能还是要上PDF打印机。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做好模板、模板、模板,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二楼的办法,我们也是这样操作的。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
solidworks批量打印很好啊,不会出问题啊

网友:
批量打印可以打PDF档的啊
完事了PDF可以合并后打纸档,

至于纸档大小的事儿...
建议统一打A4,A4看不清再换A3,
或者交给文员小姐姐按图纸规格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