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材质表面处理

楼主(2018-07-17):
各位大神  帮忙看看后面那个屏幕框架  应该是压铸铝   但是表面是怎么处理的呢  手里的支架 是焊接的  但是没有看见焊接的痕迹  做的很好  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喷粉的,打磨可以去掉焊接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喷粉的,打磨可以去掉焊接的痕迹

根本看不出焊接痕迹   就像是用胶水粘的

网友A:
我最近做了个医疗台车的拉手,是铝合金焊接的,打磨喷漆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做了个医疗台车的拉手,是铝合金焊接的,打磨喷漆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

那就是焊接完 处理的很好  谢谢您

网友B:
留好焊接坡口,焊接后打磨喷漆,根本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好焊接坡口,焊接后打磨喷漆,根本看不出来

这个我看了  坡口没有的

网友C:
图片不够高清,没有特写。

同意前面的分析,两者应该都是喷粉。

喷粉是压铸铝的常规外表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不够高清,没有特写。

同意前面的分析,两者应该都是喷粉。

我也觉得图片不清楚  但是只有这张图片   各位老师分析的很有道理  很是感激

网友D:
焊接后打磨平整光滑,再喷塑根本就看不出来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后打磨平整光滑,再喷塑根本就看不出来痕迹。。

了解  谢谢您

网友:
表面肯定是喷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