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

楼主(2018-07-17):
这个题好似老生常谈了,但是因为遇到了疑问,还是想来请教一下。
我需要的是在20-30mm范围内的直线往复运动,需要带反馈,暂时不考虑精度等。

不同于传统的齿轮齿条,或者同步带的形式。

我想的是将伺服电机的轴端做成丝杆,丝杆上装一个法兰,利用电机的旋转来实现我的目的,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类似于这种形式吧,图片来自网络。
不知道是否可行?
另外还有什么方法比较好?

补充内容 (2018-7-18 18:31):
请大家看一下贴后补充

网友:
我觉得理论上是没问题的,我也常用步进电机玩儿这个。

要注意的是,设计时尽量减少辅助零件之间的累计公差,比如平行度和垂直度,这会让你避免实际组装后电机转动不顺畅的尴尬,也会降低加工零件的精度要求。

不然容易发生的尴尬有:这头转得顺畅,那头不对劲;每圈内的转速不均匀。

网友:
完全可行。

@PiedPiper
你如果不张嘴骂人,我可以和你聊两句。我谈到中国的高超音速飞行器,你就贬低钱学森,你有资格么?我谈到马总的电磁弹射,你就转移话题贬低国产航母是垃圾。你这已经不是智商的问题。你这种无脑喷子谁愿意和你交流?

网友(点评):
可行个屁,电机的载荷你考虑了吗?上来就可行?

网友(点评):
盖子没盖好你又冒出来了,能不能接着聊聊电池电磁或再贬低下钱学森,聊以自乐呢。你在显摆你知道载荷么?lz发帖询问方案,你在扯选型。为了反驳而反驳,就是你这种人一定要显得自己比所有人都懂,结果只能光屁股拉磨

网友(点评):
像你这种啥不分析,上来就可行的混子太多了。见到你这样的供应商,直接照脸扇。

网友(点评):
你这种崇洋媚外,拼命贬低自己国家的喷子,还是不要出来丢人了。都懒得扇你脸,因为你丫就没有这物件

网友(点评):
说实话就是贬低国家,国家机械行业什么逼样子心里没点逼数吗?还是就是瞎,或者智商弱智?

网友(点评):
你如果不张嘴骂人,我可以和你聊两句。我谈到中国的高超音速飞行器,你就贬低钱学森,你有资格么?我谈到马总的电磁弹射,你就转移话题贬低国产航母是垃圾。你这已经不是智商的问题。你这种无脑喷子谁愿意和你交流?

网友:
参考模组。

网友:
可行,限制了法兰自转就好

网友:
对位平台用的就是这个原理,如果要精度的话可以选择消细螺母,导程选小点,电机选着闭环的步进就可以了,精度可以到μ级的。

网友:
伺服滑台,有现成的模块成品可选。

网友A:
这个还是得计算一下才知道可不可行,能拖动负载才可行!

网友B:
楼上的用的,二边还要导向吧,用光杆还是导轨呀?
近来我也在用这个,我的行程更小,只有10mm左右。选了个模组,步进闭环电机。价格高点,不知好不好

网友(点评):
你好,能把你的选型厂家介绍给我吗?

网友:
直接带动的不好,吃负荷,受冲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非标设计大家开动脑筋,空间腾挪,负荷转移,时间拖延,概念偷换。

网友:
这样运用电机要受轴向力,一般电机是不允许受轴向力的。可以考虑电机订做。

网友:
运动距离短可行,运动距离长的话就不可行了。

网友:
h t tp://ww w.hay donk erk.com.cn。。看看这家是专门做这种电机的

网友C:
楼主的想法理论上是可行的,电机主轴是丝杠的品牌也是很多,但这类电机成本较高。通常我们都是另外选购滚珠精密丝杠与联轴器和电机相联,两侧导轨做导向。

网友(点评):
嗯这种形式很多见,谢谢! 但是我的安装位置可能不太适合。

网友D:
20-30mm直线行程,可直接用直线电机,

网友(点评):
这样不带反馈吧?

网友E:
伺服电动缸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想法理论上是可行的,电机主轴是丝杠的品牌也是很多,但这类电机成本较高。通常我们都是另外选购滚珠 ...

联轴器这种方式造价也不低吧

网友:
前面加个减速机是不是会更好点。

网友:
这种?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步进

网友:
用直线导轨做限位作用,非常好用

网友:
这种电机出厂就带轴,带轴的电机的正常用法啊,楼主的方案完全可以!

网友:
参考10楼大侠说的,然后3楼说的就解决了

网友:
看一下鸣志电机,鸣志有这样式的电机

网友:
这不就是模组吗

网友:
直接买伺服电缸就是了。

网友:
这个电机受径向力,不耐用,容易坏,不建议直接用,需要加支持转轴的支持,螺母的导向,具体和丝杆模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用的,二边还要导向吧,用光杆还是导轨呀?
近来我也在用这个,我的行程更小,只有10mm左右。选了个 ...

我目前也在考虑是否需要导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30mm直线行程,可直接用直线电机,

我需要反馈运动量,这个步进电机也能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动缸了解一下

我是先考虑的电缸才转而考虑现在的这种形式。
电缸确实好用,但是安装受限制,而且这么短的行程需要定制。
我是在机器人上使用的。

楼主:
对这是步进电机。

楼主:
请大家看下图:我是在机械手上使用。用来带焊枪。
图中就是回复中所说的电缸,我最初考虑的也是用它。
但是首先受限于安装空间,这个位置我认为不适合模组、导轨等的安装。
电缸也不能用太长的,我选型了几家,在这个行程上大概总长度也要200mm左右。
需要定制且货期无法接受。
因此考虑的现在这种办法,我的负载(焊枪)倒是不大,但是可能需要导轨或者光杆进行导向。
不知道各位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
目的就是让焊枪能在一定方向往复做最大20-30mm范围内的直线运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大家看下图:我是在机械手上使用。用来带焊枪。
图中就是回复中所说的电缸,我最初考虑的也是用它。
但 ...

机器人直接移动不行吗?

网友:
带减速器的闭环电机驱动一个偏心轴试试。觉得闭环电机贵的话,上一个磁栅尺来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反馈运动量,这个步进电机也能做到吗

肯定可以,只要控制动子行程,速度,加速度等,往返频率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得计算一下才知道可不可行,能拖动负载才可行!

我们这你这种方案已经在用,用在显微镜移动平台上,方案没毛病,细节再具体定

网友:
建议你还是用伺服电机+联轴器+丝杆的组合吧,伺服电机轴就算能这样改,找电机厂家改也会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你这种方案已经在用,用在显微镜移动平台上,方案没毛病,细节再具体定

显微镜上当然可以上,几乎是零负载。之前我们用过一次这种结构,结果带不动,换了大电机也带不动
启动时负载太大,电机根本跑不动,后来加了减速机才好!

网友:
直接用直线电机不行么?

网友:
采用闭环步进电机加丝杆就可以了,这样成本比伺服来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器人直接移动不行吗?

当然是不行才有此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不行才有此问。

这个往复运动很频繁,还是定位精度要求高?

网友(点评):
机器人动那么机器人坐标就变了。就是想在机器人坐标不动的前提下,沿着平行方向直线运动。 运动不频繁,精度也不高。

网友:
不考虑精度,你直接买直线电机,人家那根电机轴就是丝杆的

网友:
结构不好

网友(2018-12-05):
用气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