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旋转轴密封防渗

楼主(2018-07-17):
图片中间是旋转轴,要浸泡在液体之中,不能渗入它和外面的缝隙,体积很小,旋转轴在十毫米左右直径,如何设计结构防止液体渗透进去

网友:
旋转油封有小号的

网友:
不知道压力多少
旋转油封磨损后还是会渗的
O型圈+防爆圈,怼2层
注意活塞式还是活塞杆式的就行

网友:
轴是旋转的按动密封设计,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中密封与润滑那一章内容。

网友:
上下两层O型圈,中间一层YX型密封圈。

网友:
SMC有很多防水气缸产品,可以去交流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以前测绘过一个轴,骨架油封轴上接触面镀陶瓷

网友:
我们以前玩切硅片轮子密封都是从里面向外吹气+迷宫

网友:
参考一下 水泵电机的密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