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破碎机液压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8-07-17):
这是一个简单的双轴破碎机液压原理图,还写成了实用新型专利,太厉害了。原理图中,13,14,12,15这组单独的水冷却回路起的作用是整个系统及液压马达的冷却降温,有疑问请教一下各位:1)液压马达一般是一个卸油口,也有两个油口的,只是很多情况下都是作为卸油口直接跟油箱连接,这样接是在冲洗液压马达外壳带走热量吗?这种接法对吗?
2)13一般属于低压叶片泵最好,压力低不会冲坏马达。12这个节流阀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两头有压差或关死了,水冷却回路能循环,如果全开或者半开,也能解释一半走马达一般回油箱了,去掉这一路(节流阀)是不是也行?并且在回油过滤这里增加一个旁通背压是不是更好,防止堵了水冷却循环回路

楼主:
另外一个也是破碎机上的液压原理一部分。液压马达左右两边的抗冲击阀组行吗?在实际情况中,加了这个液压站动力明显不行,压力是上去了,破碎效果不好,不加这个阀组,没有保护液压马达,相当于裸奔,但是动力很好,两者对比效果很容易看出。这是什么原因呢?背压过大也不存在啊

网友A:
1.卸油口是卸油口,冷却口是冷却口,图没毛病。
2.“节流阀”应该有两个作用:
一是溢流阀作用
二是系统散热需要的散热器16额定流量较大全部通过19回油箱不合算,需要直接流回油箱满足两个6号泵的系统油温。
3.A、B口加个蓄能器估计能好点。

网友B:
定量泵驱动双向定量马达,组成一个传动系统,驱动一根轴。每一组液压系统都是开式系统,所以,排除最右边液压系统是补油泵的可能。

破碎机轴在工作过程中,承受的阻力或负载很大,液压系统要产生很大的热量,这个热量通过旁边的12,13,14,15这几个原件组成的冲洗单元带走。调速阀12的作用是保护两个双向定量马达壳体的压力不能过高,还要保证冲洗回路有一定的冲洗流量,而不至于冲洗回路流速太快达不到主系统散热的要求。这个调速阀不能换成背压阀,换成背压阀有可能导致液压马达壳体压力升高,损坏液压马达。

先回复你1楼的问题,2楼提出的问题,想一想之后再做回复。

以上分析,各位懂液压系统设计的社友,也请看看,分析的是否对?所有不对之处,请明确指出,大家一起讨论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量泵驱动双向定量马达,组成一个传动系统,驱动一根轴。每一组液压系统都是开式系统,所以,排除最右边液 ...

感觉大姐学识很渊博,各种各样的懂

网友:
手画的那个液压原理图,你说“在实际情况中,加了这个液压站动力明显不行,压力是上去了,破碎效果不好,不加这个阀组,没有保护液压马达,相当于裸奔,但是动力很好”,也就是说加了这阀组压力也上去了,动力却不行了,没有这阀组前动力很好,那我个人觉得是阀组流量选小了流量不够?就如同在消防栓出水口接根自来水皮管那种细管,压力很足把管子胀的邦邦硬,但终究口子上流出的水就只能那么多,对么~~至于第一个原理图12这个节流阀不太明白为什么是把出口管路与回油管路给并联了起来?为什么不把节流阀单独装在出油管路上或者回油管路上在装一个

网友:
一般液压管路都是标准化模板,能写成专利确实有很大的过人之处,不会是发明型专利吧?

网友:
根本看不懂

网友C:
节流阀12是起旁路节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卸油口是卸油口,冷却口是冷却口,图没毛病。
2.“节流阀”应该有两个作用:
一是溢流阀作用

1、你说得对,卸油口和冲洗口是不同的,方式是直接泵油进入冲洗口U到T2口出来吗?起到液压马达降温的作用。为什么低速马达如赫格隆马达会有冲洗口进行工作,而力士乐A6VM和A2F这类高速液压马达的冲洗口很少看见用,而是堵上了,这个液压原理图上却用上了?求解2、节流阀的作用应该是一部分油液从液压马达冲洗走,一部分油直接回油箱,起到整个系统和液压马达的冷却降温作用吧。
3、一般赫格隆马达的冲洗口压力最多是8bar,而且有个溢流阀来调节,这个原理图上却没有,不怕这个低压泵压力超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流阀12是起旁路节流作用

对,没有低压溢流阀,这个冷却回路节流阀大概也起个旁路溢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量泵驱动双向定量马达,组成一个传动系统,驱动一根轴。每一组液压系统都是开式系统,所以,排除最右边液 ...

哦哦,说得有道理。这是一个简单的水冷却系统。这里设置了一个背压阀设置5Bar,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