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的中文描述令人迷糊

楼主(2018-07-18):
例如:
等级分为4个→粗糙,半光,光,极光。

粗糙又分有微见刀痕…
半光又分有可见刀痕,可辩加工痕迹的方向…

通过目视去判定的标准好混乱!
搞得半光还不如粗糙!

网友:
这里面的中文字眼,用心体会即可。微见刀痕就是能看见刀纹;可辨刀纹方向就是能微微可见走刀的方向但是看不见走刀痕迹;刀痕不可辫,就是刀痕和走刀方向都看不见了,再说直白一点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看见的就是镜面一样。

不用纠结中文,看左边数据就行,不过数据要能测得出才行。

网友:
注意可辨后面的对象:痕迹-方向

网友:
特征描述,这样描述应该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刀痕,加工痕迹,加工痕迹方向,有区别

网友A:
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你画的每条绿色横线已经框出了类别了,仔细一看就发现,粗糙,半光,光,极光都有可见刀痕,微见刀痕,不可见刀痕。
其实解释是没有错的,粗糙度6.3以上也有的能看见刀痕和看不见刀痕的,看不见的就像砂纸,看见就像高空看农田。简单讲就是每个粗糙度段位都有3种粗糙级别。

网友B:
自己对照图片看看。

网友(点评):
良心回复!

网友(点评):
层主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对照图片看看。

好图,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对照图片看看。

谢谢,收藏

网友:
七楼正解,有时说的太多会感到模糊,唯有图片能使你映像深刻!

网友:
按工艺分,好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对照图片看看。

干脆,直接,有效果。老板就喜欢这种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对照图片看看。

这个牛逼呀

网友:
收大神图 收藏

网友:
好贴子,受教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你画的每条绿色横线已经框出了类别了,仔细一看就发现,粗糙,半光,光,极光都有可见 ...

用肉眼看就太不靠谱了吧!

网友(点评):
还是靠谱的!有些经验都能看出,实际上车间检验一般都是目测,有粗糙度比对块用法就是目测!

网友:
还是用粗糙测试仪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对照图片看看。

好图,收藏!

网友:
传统加工用眼睛看还是靠谱,但现在加工方式太多,不一定完全适用。

网友:
粗糙度检测仪的现代化手段很多,一些真正意义的理解反而模糊了

网友: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