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与NPN的接线方式与优缺点讨论

楼主(2018-07-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日系NPN,欧系PNP

网友:
p当成出口n当成入口
pnp两个出口一个入口,高电位输入低点位输出
npn两个入口一个出口,低点位输入高电位输出

网友A:
本质上,NPN型的接近开关,使用NPN型三极管驱动负载。或者用N沟道MOSFET驱动负载
             PNP型的接近开关,使用PNP型三极管驱动负载。或者用P沟道MOSFET驱动负载。

这导致负载的接线方式不同,NPN型,负载接在电源正极和OUT;    PNP型,负载接在OUT和电源负极。电源负极有时称为地或GND。

二者没有什么区别,看哪一种接线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NPN型的接近开关,使用NPN型三极管驱动负载。或者用N沟道MOSFET驱动负载。
          ...

朋友做PLC自动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做PLC自动控制的?

我是电子工程师,到这里向各位高手学习的。
我主要工作是工业传感器的设计和实现。
业余时间主要做理疗设备电子设计、达标、量产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