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板怎么铣四方?倒角?需要多长时间?加工之前要调质吗?材料45#。

楼主(2018-07-18):
这种大板怎么铣四方?倒角?需要多长时间?加工之前要调质吗?材料45#,数量1件。

网友:
无图无真相,多大板……

楼主:
1700X1400X20,表面要求不高。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铣边机就行。

网友:
没图没真相,再说铣床铣不出来四方的

网友:
看工艺要求,调质是最好的啦,工件的使用性能会好一点的

网友:
普通铣床y轴加上伸出臂都不够1400,工件放不下,没办法加工。如果是600~700X1700X20还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