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ESTO电磁阀的防爆等级怎么看

楼主(2018-07-18):
这个阀特殊,标识不一样,写得IP00/65
我进他们官网查的时候,上面写的防爆等级标准

网友A:
有EEx开头的才是防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EEx开头的才是防爆

嗯嗯,对,请问防爆气缸是什么鬼?和普通气缸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对,请问防爆气缸是什么鬼?和普通气缸有什么特别之处?

防爆气缸和普通气缸一样,否则化工厂也就不会普遍用气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