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猫爪纹对刀具有哪些要求

楼主(2018-07-18):
工件图片

工件图片

网友A:
原来这个就叫猫爪纹啊?长见识了。

网友B:
铣刀主刃内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个就叫猫爪纹啊?长见识了。

我是刚入行的小白,这个叫法是客户那边比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刀主刃内凹即可。。。。

  内凹是加大偏角吗

网友C:
这叫网格纹,铣平面的时候面平的特征,精加工平面的时候刀具底刃要锋利,避免刀具不锋利和大吃刀量和刀具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叫网格纹,铣平面的时候面平的特征,精加工平面的时候刀具底刃要锋利,避免刀具不锋利和大吃刀量和刀具摆 ...

我要刻意加工成这种纹路,  相反刀具是不是要磨钝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D:
交叉网纹。
主轴要与加工平面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叉网纹。
主轴要与加工平面垂直。

是垂直的, 我们现在用的PCD刀片,效果还没达到上面较深的加工痕迹。 R角要改到到0.6-0.8再试试。

网友(2018-09-18):
看工件的纹路,需要特殊形状的刀片配合普通铣刀片实现了,具体比例可以根据实际要求进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