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扶梯这种怎么阵列?

楼主(2018-07-18):
大神   旋转扶梯这种怎么阵列?

网友:
SOLIDworks不熟悉,如果是UG的话就用引用几何体指令,然后选择旋转,里面有距离(就是螺距),根据你的要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A:
就像这样。

网友:
solidworks中有个随形阵列可以试试。看看sw帮助文件。

网友:
按螺旋线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这样。

我想的也是这样,就是没找到用什么命令

网友:
也跪求了解INVENTOR如何阵列如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这样。

大神明指

网友:
螺旋阵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明指

我这是UG画的,不是INVENTOR,也不是SOLIDWORKS。

网友:
曲线阵列。先绘制螺旋线,曲线阵列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