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公差带标注示例

楼主(2018-07-18):
大佬们,这个是我看“位置度公差带定义及其标注示例和解释”中遇到的问题,和自己的一点想法,不知道是否正确,希望大佬们指正,谢谢!

上图中红色虚线画圈部分(圆心所在位置的公差),是否符合右上部分形位公差;

如果第一张图正确,那么这张图中间标注的方框内,是否就是上图两个形位公差圆心的正确范围。

网友A:
形位公差标在尺寸线上,在本图中实际指的园的轴线。对B和A来说,是孔的轴线分布在以公差带的为直径,以理论中心为圆点的圆内。 所以下面那个是多余的(0.5那个)。 对C的位置度其实就是垂直度。这样就限制了轴线在直径是0.05的圆柱体内。 再者位置尺寸要方框框起来,表示理论尺寸,(30就可以,不用30.0)。最

网友:
mark,看评论学习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位公差标在尺寸线上,在本图中实际指的园的轴线。对B和A来说,是孔的轴线分布在以公差带的为直径,以理论 ...

这里面的位置度是0.05不是φ0.05,总感觉大佬说的是位置度 φ0.05 C A B 的解释。大佬说的30应该是理论值,是对的,之前没有看的很仔细,应该是30不掉小数点,外面要加个方框

补充内容 (2018-7-19 10:06):
有点尴尬了,我这个没有考虑实际意义,只是看参考资料上面写的,想知道自己有没有理解错,资料下一个点就是大佬说的公差带是一个圆柱的。

网友(点评):
因为我们想让这个孔的轴线处于某个位置,(理想是一个点,(对于AB)一条垂线(对于C)但由于加工做不到,而妥协到一个范围)这个位置是有范围的。

网友(点评):
这个范围是个圆柱面才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要的是以理想点为圆心,以可以接受值为半径的圆内。 当然任何尺寸都是基于装配关系来展开的,如果离开装配关系 ,任何尺寸都没有意义。

网友(点评):
5楼机械公差安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