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装什么阀,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7-18):
这个是z轴平衡缸的蓄能器,装了一个阀组件,请问这个是什么阀,有些什么功能,我看到阀上的表还有两个线头?

装在蓄能器上的,这个是什么阀,有些什么用?

网友:
白色的那个是阀块吧,黑色那个是不是你要问的阀呢?从接线口看像电磁阀。

网友:
一个插装阀,型号不同功能不同,这里可能是做卸荷用。一个电接点压力表,显示压力同时也可参与控制

网友(点评):
哦,这个叫接点压力表啊

网友:
楼主这个油压管路上的蓄能器,其实就是一个单位值的电磁阀吧?

楼主:
电接点压力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站、机械等工业部门或机电设备配套中测量无爆炸危险的各种流体介质压力。通常,仪表经与相应的电气器件(如继电器及变频器等)配套使用,即可对被测(控)压力的各种气体与液体介质经仪表实现自动控制和发信(报警)的目的。

网友:
这个压力表是可以调节的保护的。当指有动态指针 还有限位指针。当然实时(动态)指针转到超过限位指针位置会输出一个信号。

网友:
装安全阀,防止蓄能器皮囊爆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