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个尴尬的问题,键槽“位置度”

楼主(2018-07-18):
客户来个几个工件由于铣键槽之后外径变形,发回去返修。我想提醒他由于返修造成基准变化,键槽相对外径的位置会变化,让他注意一下,结果语塞半天也没想出来用什么形位公差来表达。后来想想是不是对称度?但是好像对称度不能完全覆盖会出现的问题:一个是偏移,一个是夹角。不知道我这样表达社友能不能看到[笑哭]。对称度能限制夹角吗?

网友:
对称度肯定可以限制夹角。

它公差带是位于理想的与中心线平行的两处平面内,有夹角的,在公差带内,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以前画键槽都标对称度公差,手册上应该有标准。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用对称度

网友:
键槽标对称度,要求再高点直线度也标了;一般两个都标

网友:
不清楚  就顶一下!

网友A:
键槽的形位公差都用对程度来约束,你说的夹角指的是哪个面和哪个面的夹角?

网友:
一般只标个对称度

网友:
键槽变形后,铣一下一定会变大的,键槽再铣深一点,一定不会有问题的,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槽的形位公差都用对程度来约束,你说的夹角指的是哪个面和哪个面的夹角?

应该说的是定位面与理论平面的夹角,他的零件应该是还有其他的部分——比如轮齿、链牙之类的,应该会要求齿形与键槽对正

网友:
变了也可以要求重新换位铣槽。

网友:
楼主不用担心,键与键槽的装配关系通常是小间隙配合,如何精度太高反而放不进去,你说的夹角与偏移,差几丝是没关系的。

网友:
都是用的对称度

网友:
查了一下,H9是松连接,干啥用的呢?

网友:
对称度可以的。

网友:
一般是对称度就够了

网友:
这种一般默认是关于中心线对称的,要求严格或者怕出错就标出对称度,建议重要的场所标注对称度,防止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