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下,刀柄如何补偿磨损量?

楼主(2018-07-18):
如图为铰刀的刀柄,因为刀柄的配合孔磨损后变大(约大了30μ),怎样加粗刀柄来保证安装的精度?

网友:
图被楼车主当晚餐吃掉了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加大30μ,刀柄和绞刀头的同心如何保证,不同心,绞刀铰孔的形状会不圆的

网友:
铰刀的刀柄莫氏锥柄的多,不知道你用的是那种,不过那种也不能像你这么干。

网友:
通常刀柄都是买高精度的品牌,刀柄的定位基准及自动换刀系统要优化。 数控机床上用的刀具应满足安装调整方便、刚性好、精度高、耐用度好等要求的。

网友:
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