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讨论

楼主(2018-07-18):
由于本人对电机方面不是太了解,所以问的问题可能有些白痴,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
1.手电钻的电机是什么类别的电机?
2.手电钻电机是调速的原理是什么?
3.手电钻换向什么原理?
谢谢大神们前来指点

手电钻内部图

手电钻内部图

网友:
虽然拆过好几个手电钻,换过那个碳刷,好像是这个名字,忘了。  不过,我也不懂   电生磁

网友A:
1 单向串励电机,这种电机是交直流两用,定子和转子线圈是串联的
2通过调速开关调整电压来调速
3单独改变转子或者定子线圈极性来改变转向

网友:
调试用电位器控制。调速就是直流反接。

网友(点评):
搜一下手电钻电路。

网友B:
依照的图片中的手电钻来回答:
1.手电钻的电机是单相串励电机;
2.手电钻调速是利用可控硅调压电路调节输入电压来实现的;(可以参考可控硅调压电路)
3.手电钻换向是通过开关变换定子线圈和转子电刷的串联方向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照的图片中的手电钻来回答:
1.手电钻的电机是单相串励电机;
2.手电钻调速是利用可控硅调压电路调节输 ...

谢谢,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单向串励电机,这种电机是交直流两用,定子和转子线圈是串联的
2通过调速开关调整电压来调速
3单独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