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摇臂钻钻孔一分钟能钻多深

楼主(2018-07-18):
转速200,走刀量0.03,请问一分钟进了多深!?

网友:
转速200r/min*走刀量0.03mm/r----6mm

网友A:
我的计算12mm

网友:
转速200 走刀0.03 200*0.03=6mm

楼主:
到底是6还是1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计算12mm

为什么是12,不懂这方面,按常规不应该是6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计算12mm

为啥

网友:
纠结这个没啥意义,说12是因为它把0.03作为单刃切削进给,钻头有两刃。一般都是算出来6.

网友(点评):
钻床说明书定义是每转进刀量0.03,不是谈切削刃数量

网友(点评):
如果谈切削刃数量,那么多刃钻岂不是乱套了。

网友(点评):
所以说一般都是6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