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钣金上压铆螺母距折弯边最小距离需要多少?

楼主(2018-07-18):
求助社区里的大神们,钣金上压铆螺母距折弯边最小距离需要多少?
我们有个产品客户给的初始方案如下图所示,铜排厚度1mm,压铆螺母距离折弯边只有0.65mm,而且铜排不是直的,我们认为做不了。但是客户说另一家供应商能做,他们到底是用了什么高科技呢?

网友A:
压铆螺母的圆心到折边的距离要大于压铆机压铆头的半径,如果别人说小于压铆头的半径,他能做,那就是睁大眼睛忽悠人。

网友(点评):
铜排(应该就是钣金件)厚度1mm,边距0.65应该是外圆到折弯立边的距离。不是说小于压铆螺钉的半径吧。另外,铜很软,说不定可以先铆后折。先让lz挤挤牙膏,或许就清晰了。

网友(点评):
先铆后折也可以,只要留出的距离能折过来。你提示他能挤出牙膏就行。

网友(点评):
先铆后折,螺母的地方避开,是可行的。现在看到的只是局部图,未看到全貌,不好说。

网友B:
要不换个拉铆的试试?

网友(点评):
或者先铆

网友C:
看你的测量像是螺母外圆到折弯立边的距离,这个距离原则上大于板材折弯半径即可,如果还有其他结构影响装配另说。如果螺母与板材的结合面上有倒角或圆角,从高度上避免与板材折弯圆角干涉,无可无不可。他非要这么做,也许有他的道理。扯多了没意思。这年头生意不容易,为这点事得罪客户实在不值得,闹到老板那里也是吃力不讨好。

网友D:
铜或许可以做,成型开模具

网友E:
楼主给我联系方式,我直接电子版你压铆产品中文资料!多说也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给我联系方式,我直接电子版你压铆产品中文资料!多说也说不清楚

可以发我邮箱吗,yujg198708@163.com,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或许可以做,成型开模具

什么样的模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铆螺母的圆心到折边的距离要大于压铆机压铆头的半径,如果别人说小于压铆头的半径,他能做,那就是睁大眼 ...

挤牙膏?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测量像是螺母外圆到折弯立边的距离,这个距离原则上大于板材折弯半径即可,如果还有其他结构影响装配 ...

但是我们的供应商说做不了啊,这个距离最少要有3mm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换个拉铆的试试?

您说这个螺母可以拉铆?能可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发我邮箱吗,,谢谢啊

已经发你邮箱了!资料费昂!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这个螺母可以拉铆?能可靠吗

看用来干嘛吧,我们之前的罩板都是用的拉铆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们的供应商说做不了啊,这个距离最少要有3mm才行

有没有说具体原因?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是,冲头有一定的厚度;太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用来干嘛吧,我们之前的罩板都是用的拉铆螺母

我想到一个方法,不用铆接的螺母了,直接用个六角螺母,我这里本来就有一个塑料块,塑料块里开孔,限制螺母旋转,只是这个螺母只能用六角薄螺母,标准的螺母太厚,会与铜排干涉。您觉得可行吗?下图中透明的是塑料块,孔我还没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一个方法,不用铆接的螺母了,直接用个六角螺母,我这里本来就有一个塑料块,塑料块里开孔,限制螺 ...

如果想连塑料块一块儿固定的话,在塑料块侧边开个槽,上下面开通孔,螺母从侧边塞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一个方法,不用铆接的螺母了,直接用个六角螺母,我这里本来就有一个塑料块,塑料块里开孔,限制螺 ...

你打算铜排在上,六角薄螺母在中间,下面是塑料块,然后三者如何固定在一起?

技术解决方案,要考虑你的铜排上压铆是用来干什么的?
是用来连接冷压端子么?还是仅仅用来固定?

应用不明,方案就不清不楚。

楼主(2018-08-29):
做了试验件,实测螺母距离折弯边越近,能承受的扭矩越小

网友(2019-02-28):
说不定别人焊的呢~~

网友:
PEM标准都可以查到的,网上搜一下,找对应型号就行了

网友(2019-08-05):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们的供应商说做不了啊,这个距离最少要有3mm才行

供应商说的是你这个压铆孔离边太近了,圆孔切点到折弯边内侧距离大于3倍板的左右孔就不会变形,压铆螺母的外径位置可以在折弯边上开方形孔避位

网友(2020-11-27):
引用 楼主:
做了试验件,实测螺母距离折弯边越近,能承受的扭矩越小

新手学习一下,压铆完,外表面有压印吗,是平整的吗

网友(2022-08-05):
没有结尾了,到底做了没,啥方法?能学习下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