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连接的滚筒输送机怎么转弯

楼主(2018-07-19):
如图,两个垂直连接的滚筒输送机,上方的纸箱竖直的,到下方的输送机需要旋转90°变为横着的,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

楼主:
来了,请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加一个轮子  像这样

网友:
加一个旋转的滚筒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是 中间加个带升级和旋转的托盘 箱体过来 托盘升起 再旋转90度 下降后返回传送带。

网友B:
顶升移载机 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轮子  像这样

但问题是最上面的滚筒没有动力

网友(点评):
你上面不是有个电机么,用链条链轮 就可以带动上面所有的滚筒了

网友(点评):
没动力咋跑到下面呢?

网友:
加个转台

网友(点评):
太热心了,这样简单的结构,网上很好搜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问题是最上面的滚筒没有动力

上面是人工装箱,本来有动力的滚筒要改成无动力滚筒

网友:
像楼主提出的这种一般都是要用旋转台的   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顶升移载机 了解一下

顶升移栽可以实现货物到Y方向辊道,但是不能实现货物本身的转向,当然我认为实际使用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一定在这个位置货物转向

网友:
X方向在滚筒之间的缝隙插入若干Y方向可顶起的皮带,皮带顶起纸箱后,两侧皮带反向转动使纸箱旋转(类似坦克原地转向),然后皮带Y方向转动,纸箱运动到Y方向滚筒运输机上。这种方式要做到精确的转向可能还需要一些巧妙的限位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升移栽可以实现货物到Y方向辊道,但是不能实现货物本身的转向,当然我认为实际使用足够了,完全没有必 ...

顶升移载有带旋转的

网友:
上面无动力的话,保证是人推到下面横向的辊筒上了,你在横向的辊筒上固定一个带角度的斜钣金,箱子碰到障碍会自动转90°的,在加个导向,就能保证箱子进入封箱机封箱了

网友(点评):
说顶升移栽的完全没必要,增加成本,简单的事情搞得非常复杂,箱子边上碰到东西自己就会旋转,人工装箱完下一道工序保证是封箱

网友:
上面是无动力滚筒那就没必要加转台,等于是多此一举

网友(2025-09-11):
顶升移载或旋转滚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