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液罐尺寸设计

楼主(2018-07-19):
基本现状:如下图,左侧容器体积为300*300*328mm,右侧容器体积为Φ100*200mm,上方空气用气管连通,下方用水管连通,水管外径16mm,内径12mm,气管内径足够,传感器会测量出两侧容器内液面高度。

问题描述1:左侧水箱安装地方靠近公路,车辆经过会使水箱振动,液面会产生波动,从而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水箱该怎样安装才能降低振动影响,刚性安装好一点还是柔性安装好一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液面产生的波动(水箱结构可设计)?

问题描述2:现在想要减小左侧水箱大小,该怎样计算出合适的水箱横截面积,使得水箱在振动影响未超标的情况下取得最小尺寸?(因为水管的内径足够大,此时水管的粘滞阻力可忽略)

请各位大侠指点,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8-7-19 11:27):
注水时水管内可能会产生气泡,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或者清除气泡?

网友:
容积大了,水多了就振动厉害,我想如果把左侧大水箱内做很多个隔离的舱室,或者换成很多个互相联通的细高的小桶,会不会好一点。没经验,只是想法。

网友(点评):
水箱越小,振动产生的水面波动越大

网友:
充水管走底部吗?如果从水箱底部进水水管中不会有空气进去,除了开始充水时管道内存的空气。如果从上部进水,让进水管深入水面下200-300的距离,就不会产生气泡。

旁边路过车辆时,水面波纹震荡的问题,可以在水面躲过水管之类的铺一张软塑料纸试试。

网友(点评):
水管走底部,但因为管道较长,从水箱加水后,水管内有几率会产生几个小气泡。而且水本身是会溶解一定的水的,加水后,室温升高,溶解的气体挥发会行程气泡,有没有比较方便的办法将气泡立即排出?

网友(点评):
水面震荡问题,我们现在采用的是软安装,即水箱安装时四周用棉垫住,而非直接刚性连接,这样虽说比之前有很大的改善了,但还是会影响数据精度。

网友:
水管上面加一个漂浮塞

网友(点评):
漂浮塞的作用是什么?抵消水箱内壁的振动干扰吗?会不会使得液面震荡加剧?我本来想着在水箱中间加两根立柱,让内壁和立柱产生的震荡抵消掉,结果效果不太好,很难控制水箱和立柱产生的振动频率,也没有时间去yan...

网友(点评):
延缓震动,降低振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