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两个主动链轮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8-07-19):
      主动轴上两个主动链轮,用来输送产品。两根链条需要有相当位置关系,位置关系安装时需要可调节。所以一个链轮1固定在轴上;另一个链轮2固定在轴上的同时,需要能够可松可调节相对旋转角度。就是松开链轮2与轴的固定关系,旋转一个角度。有什么结构比较合理。

网友:
张金涛

网友(点评):
看成人名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涨套了解一下

网友:
胀紧连接套

网友A:
胀紧套最适合了

网友B:
1.调整角度要精确吗?
2.调整的角度是固定的,还是随意的?
3.链轮和轴连接有没有用键?
3.链轮尺寸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胀紧套最适合了

之前用涨紧套,我感觉调节不方便。想改其他形式。还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调整角度要精确吗?
2.调整的角度是固定的,还是随意的?
3.链轮和轴连接有没有用键?

不精确,角度不固定,随意调整,固定的链轮1用键,尺寸直径初步定在150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用涨紧套,我感觉调节不方便。想改其他形式。还在考虑。。

胀套为何调节不方便?是周围空间很狭小么?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结合图片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胀套为何调节不方便?是周围空间很狭小么?

发个图片看看

调的时候要拧很多螺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的时候要拧很多螺丝

负载大不大?扭矩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大不大?扭矩大概多少?

最大扭矩30NM,10KG.估计.还没有仔细算。

楼主:
三维被改动乱七八糟的了,看不出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扭矩30NM,10KG.估计.还没有仔细算。

没图片不好细说。

思路就是自己搞抱轴,一两颗螺丝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你不差钱可以考虑液压涨紧套

如果你不差钱可以考虑液压涨紧套

如果你不差钱可以考虑液压涨紧套

网友(点评):
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差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的时候要拧很多螺丝

你这个回答经典了。连拧螺丝都不愿意。

网友(点评):
咱不差钱

网友:
顶丝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回答经典了。连拧螺丝都不愿意。

就是想更方便一点,这个没错啊。

网友E:
省力不能省距离,省下操作空间就多出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力不能省距离,省下操作空间就多出点钱

你是卖液压涨紧套的吗?

网友(点评):
我用过这种涨紧套。你加工键槽的时候不能两个链轮成对加工吗?

网友(点评):
要旋转角度。安装后调整确定位置

网友:
超越离合器。

网友(点评):
不合适,急停的时候会跑位

网友:
链轮带凸台不?
如果有凸台可以这样做。
你可以按"固定环"结构设计制作链轮的凸台。可以半开式(一个螺钉紧固),也可以全开式(两个螺钉紧固)。
这样螺钉使用少,而且能抱紧轴,调整应该很方便。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

网友F:
23楼正解,超越离合器:当工作时,使用离合器的传动旋转方向,当调整的时候用反方向即可。
这样看来或者用棘轮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23楼正解,超越离合器:当工作时,使用离合器的传动旋转方向,当调整的时候用反方向即可。
这样看来或者 ...

超越离合器不错,但是只能单向传递运动咯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之前用涨紧套,我感觉调节不方便。想改其他形式。还在考虑。。

涨紧套不方便那就紧定套。
需要经常调节吗?

网友(点评):
紧定套比涨紧套好一点

网友:
端面牙嵌式联轴器结构。

网友(点评):
之前我跟你想的差不多。

网友:
涨套的确不好调,松开螺丝不一定转的动,还要用螺丝顶一,而且这种轴向操作需要比较大的空间。
可以做成凸台链轮,凸台部分分两半做成抱轴式,松1-2颗螺丝就可以解决,但是需要考虑扭矩。

网友(点评):
对,就是考虑扭矩不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涨紧套不方便那就紧定套。
需要经常调节吗?

不需要经常调

网友:
另外增加一个涨紧轮,通常链传动都是有涨紧机构的。。

楼主:
谢我干嘛》??

网友(点评):
提供灌水和学习机会~

网友:
如果扭矩不大,试试顶丝吧,比张紧套方便多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