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楼主(2018-07-19):
谢谢了

网友A:
以前有看到一个 双曲线调直轮,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B:
可能是弯管机一类的机构吧

网友(点评):
不过更像是校正管子一类的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弯管机一类的机构吧

可能就是你俩说的弯管矫直机或者弯管机。

网友:
矫直?挂到钢索上也能玩滑行

网友:
一图流,不好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轮子

精辟

网友:
你应该把你知道的线索都说出来,大家才好帮你,就这么一张图,什么线索都没有,和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网友:
看着像弯管机上的零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看到一个 双曲线调直轮,可以百度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曲线导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