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问题求助

楼主(2018-07-19):
我做了个自动钻孔的目前用的是直径6的麻花钻

由于其他情况,需要将麻花钻悬伸出60-70mm的样子

然后就导致钻头比较晃
打出来的孔差不多有6.2mm的样子
请问大佬们,这个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我觉得如果用白钢麻花钻打出来6.2正常啊,如果要改那就先打定位孔,然后再钻,因为我看你的工况不是很恶劣。6毫米,旋伸60-70不是太长,选好点的钻头,转速降低20%,试试吧。

网友B:
这个有以下几种可能:
钻孔主轴精度不高,跳动大
钻夹头精度不高
如果以上问题不能解决,那只有加钻套导向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以下几种可能:
钻孔主轴精度不高,跳动大
钻夹头精度不高

主轴先不考虑吧
钻夹头精度不高的话该怎么改?换哪种钻夹头会比较好?
加钻套导向钻孔----这个该怎么加?感觉这个导向套需要跟着钻头一起转吧?不然导向套是不是很容易磨坏?一起转的话,该怎么加?还请指导下,小弟第一次做钻孔机

楼主:
买的钻头是6.0直径含钴的麻花钻
现在实验的时候钻的是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用白钢麻花钻打出来6.2正常啊,如果要改那就先打定位孔,然后再钻,因为我看你的工况不是很恶劣 ...

6.0含钴麻花钻悬伸60-70mm的情况下打铝板打出6.2mm直径孔属于正常情况吗?那这样的话,我如果用5.5直径含钴麻花钻同样悬伸60-70mm,那打出的孔直径一般正常情况下是在什么范围内?

网友(点评):
我这边的经验是一般的白钢钻加工后都会比理论值大0.1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钻头是6.0直径含钴的麻花钻
现在实验的时候钻的是铝板

铝板多厚?

楼主:
铝板只是试验用,不用管它厚度
我用铝板的目的只是为了知道现在钻头打孔时孔径多大
所以和铝板厚度是没关系的,不考虑铝板变形等其他铝板本身的特殊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铝板只是试验用,不用管它厚度
我用铝板的目的只是为了知道现在钻头打孔时孔径多大
所以和铝板厚度是没 ...

很有关系,你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关系,你告诉我

15mm

网友:
贴个图片看看

网友C:
哦,那可能是你的钻床精度差了点,包括钻夹头太差劲。还有钻头弯了,或者没磨对称。6.2有点差劲

网友D:
钻头的2条主切削刃等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那可能是你的钻床精度差了点,包括钻夹头太差劲。还有钻头弯了,或者没磨对称。6.2有点差劲

钻夹头的话,换哪种会比较好?
没磨对称是什么意思?
小弟第一次做钻孔机,还请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头的2条主切削刃等长吗

不知道啊
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是不是等长该怎么判断?

网友C:
以后钻例如45钢材料就主要取决于钻头的磨削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钻例如45钢材料就主要取决于钻头的磨削精度了

那我目前这情况呢

网友C:
钻夹头一般都可以,你只要装好后看一下,跳动达到要求就可

网友:
至于钻头的磨削可让老师傅来

网友E:
1.钻铝件的钻头磨削角度和钢件是不一样的(找资料看看呢)。
2.钻铝件一钻头钻下去,肯定孔大(我们有时候做铝件就总是这样),粗钻后再扩孔尺寸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夹头一般都可以,你只要装好后看一下,跳动达到要求就可

这个测跳动怎么测?钻头他有排屑槽,打表能打码?我怎么感觉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钻铝件的钻头磨削角度和钢件是不一样的(找资料看看呢)。
2.钻铝件一钻头钻下去,肯定孔大(我们有时候 ...

那就是我再去找铁件试验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测跳动怎么测?钻头他有排屑槽,打表能打码?我怎么感觉有问题

先打根部圆柱

楼主:
那头部那里不用打吗?

网友C:
根部合格再打表挑出来的头部啊,可以用测试杆,保证钻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部合格再打表挑出来的头部啊,可以用测试杆,保证钻床没问题

哦,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轴先不考虑吧
钻夹头精度不高的话该怎么改?换哪种钻夹头会比较好?
加钻套导向钻孔----这个该怎么加 ...

钻套是消耗品,量产的话是要经常换的,钻头是直柄的话可加个锥套,或用弹性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套是消耗品,量产的话是要经常换的,钻头是直柄的话可加个锥套,或用弹性夹头

那钻套是不转的还是转的?看着有点像不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
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是不是等长该怎么判断?

抛开主轴跳动的影响,麻花钻的问题确实会造成孔偏大。放投影仪上去测量一下
或者找个好点的师傅去磨。

网友:
你这个长径比太大了,加工的工艺也错了,麻花钻这类的L/D大于5属于深孔了,你这个已经到10倍了,要么直接点定位孔,然后上30mm长的钻,钻完换60的;或者直接定位孔点完上钨钢钻,前者是工艺改善,后者是大力出奇迹。
另外,普通钻头钻孔本身就会比原先的大0.1mm左右,你这个工艺路线错了,大0.2也是正常的,没有偏已经谢天谢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轴先不考虑吧
钻夹头精度不高的话该怎么改?换哪种钻夹头会比较好?
加钻套导向钻孔----这个该怎么加 ...

钻套是不需要转的,类似于图片这样,钻头收回的时候,可以的话最好是在钻套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钻套是不需要转的,类似于图片这样,钻头收回的时候,可以的话最好是在钻套内

好的,我再考虑下该怎么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6.0含钴麻花钻悬伸60-70mm的情况下打铝板打出6.2mm直径孔属于正常情况吗?那这样的话,我如果用5.5直径含 ...

感谢,那我再想想该怎么改

网友:
钻夹头用精度高一点的,不要用那种类似于手电钻夹持的那种方法,另外,加工时的速度要调低一点,太快了,钻头会甩的,有条件的话,用硬质合金钻头最好

网友:
麻花钻,直径又只有6毫米,装夹的长度不能短,你最多只能伸出来35毫米。

网友:
如果钻头跳动在0.4mm以内,钻头磨的好,且钻头直径标准,是能控制孔尺寸在对零加八丝以内的

网友:
1.考虑用钻套,钻套硬度高,钻套是很成熟的导正方法,不要纠结磨损问题;
2.一般麻花钻头横刃大,不容易定心,需要磨削,参考群钻,选择适合的群钻类型,市面上应该有很多磨刀机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