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头,裂纹?怎么回事

楼主(2018-07-19):
我们做了六个十字头,材料35CrMo ,刚开始都是一整条料粗车,然后一整条直接拿过去调质处理,HB235-385;然后切断---半精车、打孔---淬火----精磨-----线切割,淬火硬度HRC48-55;线切割完看见有三条居然有裂纹,基本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外圆往里20mm处;但是在精车的时候都没有发现有裂纹。有谁能够帮我看看 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材料缺陷

网友A:
有点像是锻造的造成时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是锻造的造成时候的

圆钢,没有锻

网友:
调质之后建议 放个三四天时间再去加工。

网友:
看起来像线切割,但线切割怎么会这样裂,搞不懂。

网友:
材料问题

网友:
圆钢也会有裂纹的,材料自身缺陷

网友B:
材料自身有缺陷吧,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楼主拿点原料去做个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自身有缺陷吧,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楼主拿点原料去做个检测

厂里有探伤仪,但是没有拿出来用》。。。。。

网友:
这个就是热处理的问题,我们遇到过,薄料还好,像这样大实心的去淬火,会有几率这样的。
为什么?首先现在的材料偷工减料,就拿常用的cr12来说,名字是含12个铬,但是现在买的能达到8个是常态,10个就谢天谢地了
再有淬火,不知道楼主的淬火是自己公司做的还是供应商做的,我们这边淬火都是找供应商做的,很粗暴的,管你什么材质回火差不多,为什么价格低,时间快,晚上10点之前送过去,第二天一早就能拿,正规的没有这样的
所以建议楼主这两边都注意一下,但是你现在拿着个零件问谁都不会承认是他们的问题,只有重新做一件然后先测试下材料,没问题在淬火测试

网友:
材料缺陷,厂子里原来买棒料加工轴,总是断。后来买锻料就没事了

网友:
看看线切割下来的,是否有裂纹,最好将切下来的切几段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里有探伤仪,但是没有拿出来用》。。。。。

多余的料探下伤

网友:
粗加工后再热处理

网友:
我也疑惑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淬火的工艺不合理,为什么硬度要淬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淬火的工艺不合理,为什么硬度要淬这么高?

十字头要在滑套内来回摩擦,频率每分钟375次,所以要求就高了

网友:
材料问题,导致淬火后开裂

网友:
材料问题,或者就是后期热处理一下,感觉会比较好,保证力学性能

网友:
位置都一样,肯定是都一根棒料!估计是原材料问题!淬火裂纹一般存在于材料表面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