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生铁和熟铁的区别是啥?

楼主(2018-07-19):
生铁  和熟铁 的区别是啥呀?小白一枚 虚心请教。

网友:
搞铸造的一般把   钢称为熟铁。 生铁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A:
一般含碳量小于0.2%的叫熟铁或纯铁,含量在0.2-1.7%的叫钢,含量在1.7%以上的叫生铁。熟铁软,塑性好,容易变形,强度和硬度均较低,用途不广;生铁含碳很多,硬而脆,几乎没有塑性。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好像百分比写的不太对吧。钢和铁的分界线好像是2.11%额,一般我认为把通过加热后能够完全奥氏体化的铁碳合金称为钢。而且纯铁好像比0.2%小多了,好像是0.06%之类的。

网友B:
生铁不能吃   熟的可以

网友(点评):
裹上鸡蛋、面包糠,下油锅炸至金黄,馋到你流口水。

网友(点评):
两个饭桶 鉴定完毕

网友(点评):
其实生铁也能吃,算凉菜

网友(点评):
除了生铁,熟铁,钢铁,还有老铁,拿铁,高铁

网友(点评):
凉着吃太硬了了,一般都是烧红了再吃,有一股烤肉的香味,就是不能多吃不好消化

网友(点评):
生人,和熟人呢?细思极恐

网友(点评):
熟女可以吃呀

网友(点评):
跑偏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铁不能吃   熟的可以

都是吃铁长大的吧

网友:
既然楼主说自己是小白了,跟他说什么含量就会更听不懂

最常见“铁”就是熟铁,
一般家里的炉子(不知道南方有没有)就是生铁。

网友C:
直径很小的生铁和熟铁棒,熟铁棒一掰就弯,生铁棒一掰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含碳量小于0.2%的叫熟铁或纯铁,含量在0.2-1.7%的叫钢,含量在1.7%以上的叫生铁。熟铁软,塑性好,容易 ...

完全转化 奥氏体 是不是热处理工艺 很厉害?中国 钢铁原材料 能做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很小的生铁和熟铁棒,熟铁棒一掰就弯,生铁棒一掰就断!

谢谢。熟铁 塑形好,生铁 够脆。对吗 ?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熟铁 塑形好,生铁 够脆。对吗 ?老大!

对,是这样的。不知道你是哪个行业的,非标这块几乎没听到过这种说法!
现在常用的铁材料也都是45号钢这些!
模具用的铸铁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叫生铁,没涉及过,就不瞎评论了!呵呵

网友:
生铁:一般指含碳量在2~6.69%的铁的合金。
# O/ k/ R# O: j7 M  L熟铁:是用生铁精炼而成的比较纯的铁

网友:
我们厂把铸铁统称为”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