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高手指点一下,卸载这软件之前,保留最后一丝耐心,在线等!

楼主(2018-07-19):
这两组沉槽是阵列的,当我删掉沉槽边线的倒角之后报错了,图不是我画的,接下来再怎么改
请高手指点一下,自己弄了半天,差点没把电脑卡死机!

网友A:
“”切除“这2个特征的草图出现问题了,在编辑他们的草图,有黄的约束就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除“这2个特征的草图出现问题了,在编辑他们的草图,有黄的约束就删掉。

黄色的,好的,我试试!

网友B:
要删除的特征和报错的特征草图有关联的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除“这2个特征的草图出现问题了,在编辑他们的草图,有黄的约束就删掉。

已经解决了,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删除的特征和报错的特征草图有关联的约束

搞好了,弄了半天,用惯了CREO
再用这个感觉还是有点别扭,还不适应

网友:
很正常,用惯了SW去用CREO也是浑身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