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关于上下移门配重问题

楼主(2018-07-19):
请教:两扇玻璃门手动做上下移动,可以任意停止,两个门需要做两个配重吗?有没有一种结构转换可以这两扇门用一个配重?

网友A:
情况不明。

你不想要那么多配重,不用配重也能解决。关键看你的应用。

网友B:
说的跟电梯的原理差不多啊

网友C:
参考一下助力悬臂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跟电梯的原理差不多啊

对的,电梯一个厢一个配重,我这个就相当于需要两个厢一个配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助力悬臂吊

欧克欧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情况不明。

你不想要那么多配重,不用配重也能解决。关键看你的应用。

谢谢回复

网友:
LZ最后打算如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