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座球轴承可否用于立式安装场合

楼主(2018-07-19):
安装示意如图所示,带座轴承水平安装,工况参数:转速约250RPM,公转+自转,上方桶质量约为8kg。工作一段时间,轴承损坏,滚珠掉落。
本人大概计算了一下寿命,约为6000h,实际情况远远没达到寿命。
初步考虑是因为轴向力以及冲击振动造成,望大神指点,谢谢!

安装示意图

安装示意图

轴承损坏图

轴承损坏图

网友A:
带座轴承其外圈为球面形是为了弥补安装误差,但是滚道设计是和深沟球轴承一样的。也就是说它主要承受径向载荷,和一定的轴向载荷。你现在受力主要是轴向载荷。。。。。。

楼主:
补充一点,这套机构整体处于一个离心场中,受到的离心力也就是径向力要远远大于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座轴承其外圈为球面形是为了弥补安装误差,但是滚道设计是和深沟球轴承一样的。也就是说它主要承受径向载 ...

离心力比轴向力要大很多

网友:
应该还需要增加推理球轴承

网友:
你这个结构确实有问题,建议增加推力轴承或者选用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这套机构整体处于一个离心场中,受到的离心力也就是径向力要远远大于轴向力

是这么个理,不过前提是轴向力比较小,才有径向力远大于轴向力的说法,如果轴向力本身比较大,就不成立
竖直布局,肯定多少有问题

网友:
应当可以!是不是润滑上出了问题!运行前注入润滑脂,以后定期加,还要确认润滑脂注入滚道没有。

网友:
不能,需要一个推力轴承承受轴向力。

网友:
你这的离心力跟中间这根动力传递轴没关系,中间轴没有离心力,轴承座也就没有受到径向的力,你这的离心力只是上面的筒壁上会有,中间这根轴哪怕你10000r/min,这根轴也照样不受离心力影响,在这轴承座任然只承受整个装置的重量.需要加推力球轴承作用在中间轴上来承受整体重量。

网友:
我觉得也是,建议把下面的轴承UCFC208换成圆锥滚子轴承,上面可以不换

网友:
把第一张图片中最上端轴的运动和滚动的运动,再描述清楚一点;上面的结构对传动轴来说是不是悬臂?上下两个轴承所受的力之后支座给的力,轴向力没有看明白,还有振动是哪里来的?请把运动过程描述下。

网友:
这种带基座轴承,整体设计结构简单,也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看你的型号内孔都达到45啦。估计是震动引起的轴向力过大,导致轴套分离啦。建议中间部分,增加平面推力球轴承,来承载轴向重量。

网友:
换成角接触或圆锥滚子吧。

网友(点评):
还是不行啊,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需要安装精度,这种粗糙的机械是不行的,,需要用调心推力轴承,,不贵,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
推力轴承或者选用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根据载荷没有问题,这种轴承只要润滑酯跟上可以用,关键是市场上买回来的轴承是打不进油的。是一茬烂。

网友:
建议轴装配搞个平衡试验也能改善负载情况

网友B:
这个机构自身重量8Kg  算轻负载  转速250  算低转速   随意不管是离心力还是轴向力  轴承自身都是够的。这个结构的问题在于震动,题主说了自转加公转,就好比一个玻璃杯里放了个筷子,杯底跟杯口就是冲击的地方(相当于轴承),所以只需增加配重   保持重心降低,如下图

网友:
你这个机构自转的同时也要公转吧?你说的离心力应该是公转产生的吧。你这上下轴承位同心度偏差多不?不行就换轴承吧,角接触或者圆柱滚子试试。这个带座轴承就是方便点,不用搞那么多加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构自身重量8Kg  算轻负载  转速250  算低转速   随意不管是离心力还是轴向力  轴承自身都是够的。这 ...

谢谢,蛮赞同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