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模块化设计中配合问题

楼主(2018-07-19):
在模块化设计中,两个模块装配定位是满足模块互换性的前提。举个例子,有两个设备,物品从A设备经过处理,然后通过直线导轨传送到B设备。物品到达B设备之后,B设备机械手抓取物品进行后工序加工。
那么问题来了,从A设备转移到B设备过程中,两个设备如何定位对接,才能确保物品在到达B设备后位置精度要求。(假设B设备机械手抓取物品要求定位精度±0.1)

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没什么难得啊,A设备位置已确定,B设备相对A设备的位置XYZ你也确定了的,各找各自的中心即可。

网友B:
A和B之前的传递肯定要加引导机构(导向条之类的),至于你说到B后的定位精度和A就没关系了啊,在哪定位,根据产品加定位机构就行了(流水线的话可以用止回件,侧定位气缸,底部顶升定位,或者几种组合也行)

网友C:
没必要全程位姿不变,可以二次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难得啊,A设备位置已确定,B设备相对A设备的位置XYZ你也确定了的,各找各自的中心即可。

这两个设备都是可移动的,底部都有脚轮,不用时可以分开推着走,用的时候合并在一起。A设备的直线模组只能送到A设备门口,进入B设备需要B设备上机构去取。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两个设备合在一起时怎么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全程位姿不变,可以二次定位。

谢谢,有点懂了,是不是B设备将物品搬进了之后再进行一次定位。B设备内部动作就以这次定位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和B之前的传递肯定要加引导机构(导向条之类的),至于你说到B后的定位精度和A就没关系了啊,在哪定位,根 ...

谢谢,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可不可以两机构连接处加个连接块,不干涉的情况下最好两面加(即XY平面),连接块可以销连接也可以键连接,这样可保证对接精度,还有是快换式的,设备下方可做放置连接块的盒子

网友:
圆锥销定位^_^

网友:
你这这种工况需要增加一个快换机构的定位方式,如快插销和定位套。

网友:
在A、B设备连接处加定位销,分开后重连靠定位销锁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