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的太紧不一定是件好事

楼主(2018-07-19):
       一般做机械装配,M3-M12的螺钉基本都是用手拧紧,以前一直认为越紧越好,为什么尼,因为不容易松啊。
       今日去车间拆防护准备看看一年不用的机器哪里有问题,拆到最后一个螺钉。。。拆不下来了,扳手把内角拧圆了纹丝不动。。。心中不爽,谁拧这么紧啊。。。于是借来角磨机切掉螺钉头才卸下防护。

       经此,心中反思,是否螺钉拧的越紧越好,拧的过紧,时间长加上锈蚀,就很难把螺钉拧下来了。

网友A:
传闻,德国师傅拧紧后松半圈,没求证过

网友:
楼主说的对,其实都是有标准的,有一种胶水叫螺纹胶,有一种工具叫扭力扳手,这些都是可以用来规范化紧固零件的

网友:
还好是防护罩,螺丝头在外面,要是沉头孔,螺丝头完全沉下去了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嘻嘻,沉头的用钻头打掉,唉。。。歪门邪道用的太多了

网友(点评):
我们之前也有过这么一次,螺丝头在外面的,后来是用管钳拧下来的!

网友:
做大事不拘小节

网友B:
不同规格的螺栓所打的扭矩是有规范要求的,很多时候,大家都不太注意这些小细节。前段时间,我们车间墙上就贴一张螺栓扭矩表。

网友:
这个自然的

网友:
有时候两个螺丝别劲也会出现螺丝拧不动的现象

网友:
不同规格型号的螺栓需要不同的力矩去紧固,可具体查找相关手册。

网友:
螺栓的扭矩定力不是一个数值,是一个数值范围,绝对不要离开这个范围。另如果没有用螺纹胶,锤击震动好拆很多。用螺纹胶的话,就直接热风筒加热至螺栓散发异味,就好拆了。

网友:
有段时间我都不敢拆M3以下规格的螺钉,车间装配的时候都是按M6的力道去拧的,拆的时候小手一抖就滑牙了。。。

网友(点评):
小螺钉拧的太紧,拆的时候经常直接断掉。。。扭力扳手还是挺贵的,公司买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规格的螺栓所打的扭矩是有规范要求的,很多时候,大家都不太注意这些小细节。前段时间,我们车间墙上就 ...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网友:
螺栓拧不掉的遇到太多了,这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多数情况下都强调紧螺丝的时候要对角拧紧,均匀紧固,但是少有人说拆螺丝的时候要怎样拆,我个人认为拆螺丝的时候同样要均匀松动,一颗螺丝拧松了再拧紧一点,这样拧一圈下来比较容易成功拆卸,如果一上来就依次拆掉螺钉很容易出现楼主说的情况——最后一颗拧不动!为什么?所有螺丝都松开了,零件形变产生的应力全部集中到了最后一颗螺丝上,拧不动不说,零件变形,如果是密封位置的话还会各种泄露。
关于说拧螺丝“拧紧退半圈”的说法我理解是这样的:
螺丝拧紧时埋入螺纹孔的部分受到摩擦力,没有埋入螺纹孔的上部受到来自扳手的扭矩产生扭曲,表面上螺丝头转动了,实际上埋入螺纹孔的部分并未转动,所谓“退半圈”是释放没有埋入螺纹孔的部分产生扭曲的应力,避免这额外的应力使螺丝过早断裂;
这个“半圈”并不一定真的是半圈,根据螺栓长度、公称直径、材质不同而不同,用M4的螺丝举个例子,同样埋入螺纹孔的长度是8mm,M4*10的螺丝拧紧之后再退半圈就松开了,如果M4*40的螺丝拧紧之后可能退回1/5圈就消除了额外的应力,实际上M4*40的螺丝产生的锁紧力比M4*10的小,因为长螺丝刚度低把扳手扭力浪费了,在设计中我不喜欢用大长径比的螺丝。
都是个人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
螺纹不是越紧越好是正确的,可是原因却不仅仅是拆卸方便,预紧力过大有可能反而导致螺纹强度降低,有些部件预紧力太大甚至会影响部件的正常工作,如果想要防松可以用防松垫圈、防松螺母或者双螺母的方式。一味的拧紧只会适得其反,这也是扭力扳手存在的意义。

网友:
定扭矩扳手,一般不直接手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闻,德国师傅拧紧后松半圈,没求证过

拧三圈回半圈,用专用扭矩扳手

网友:
这个情况楼主要淡定,没有专门的扭力扳手是很容易把M5以前的螺丝给拧毛掉,而且在拧螺丝时一般都会用加力杆。

网友:
扭矩扳手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所有的螺钉都有拧紧扭矩要求的

网友:
我见过日本自动化产线的螺钉装配站,螺丝都是用专用的电动螺丝刀拧紧,每把螺丝刀定义好扭矩,工人拿来直接拧就行。

网友:
有标准是最好的呢

网友:
每一种螺钉在不同的使用场合都有固定的预紧力,这些在中国往往被忽略掉,对细节的无知使我们无法搞出精密机械的原因之一吧

网友:
是的,你还好能拧下来。我以前拧断一颗螺丝,300块的阀门就报废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功

网友:
不是说德国的做法拧完N圈再回半圈吗

网友:
别的都拆下了,就剩最后一颗怎么都拆不下,说明其实螺钉都是正常拧紧,但拧螺丝与拆螺丝都是由讲究的,拧紧与拆卸都必须是对角拧紧与对角拆卸,而不是顺着螺栓排布方向去拆卸。以前车间实习的时候,一个50多岁的班组长,经验很丰富,组装设备时要是看到手下有谁不是按对角线拧紧与拆卸的就是一顿骂,而且不带脏字的那种。

网友:
什么东西还是得规范才行

网友:
有句话叫过犹不及,非标上的工况没那么多严苛要求。飞机上的螺钉必须是按照标准拧。不然要么是松掉要么是振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