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ildworks电气布线

楼主(2018-07-19):
最近有个测试设备需要在三维图中布线,有熟练2016版soildworks电气与管道布线的设计的吗,求大神指点,或者教学视频的,谢谢!

网友A:
用solidworks中的Routing做,看看软件的帮助文件,这个不是一两句能说的清的。你先看帮助文件,再提问,社友们的回复,你才能看明白大家说的什么,要不你跟听天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olidworks中的Routing做,看看软件的帮助文件,这个不是一两句能说的清的。你先看帮助文件,再提问,社 ...

首先谢谢你,我最近在自学routing这块内容,由于一些需求想导入零件进去电气库,一直都没成功,在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才想在贴吧问问有没大神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借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我最近在自学routing这块内容,由于一些需求想导入零件进去电气库,一直都没成功,在网上也 ...

你你把电气的零件库做好,右边窗口添加设计库就可以。

网友:
我也最近在搞这个

网友:
多谢分享  看看回帖也是受益良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