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两根平行丝杠负载转矩计算怎么算?

楼主(2018-07-19):
       如图,丝杠转动带动装置上下移动,这样可行么?如果不可行,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改进意见;如果可行,电机的负载转矩该怎么计算?
       PS 我是非机械类学生,对机械不太懂,希望各位能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先把你的思路理一下,你看对不对?

电机通过联轴器带动丝杠1旋转,丝杠1上装有2个链轮,这2个链轮通过同步带和丝杠2上的两个链轮驱动丝杠2同步旋转,丝杠1和丝杠2上的螺母带动其上的装置做上下移动。

如果是上面的传动链,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的思路理一下,你看对不对?

电机通过联轴器带动丝杠1旋转,丝杠1上装有2个链轮,这2个链轮通过同 ...

我怎么觉得主动轴和从动轴之间用两个传动机构(两根同步带)不是很好,如果加工有误差会不会产生载荷分配不均的问题,请大佬指导。

网友:
负载转矩可以直接按单丝杠计算。

网友C:
为什么要用两根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两根丝杆?

主要是带动装置上下移动 中间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的思路理一下,你看对不对?

电机通过联轴器带动丝杠1旋转,丝杠1上装有2个链轮,这2个链轮通过同 ...

感谢回复,基本思路就是这样,负载是确定按照单根丝杠的计算么?

楼主:
各位 ,如果带动的那一根杆件中的装置(图中部小方块)让其左右往复移动,并且让整个装置在水下,我该怎么办呢?我看直线电机那种的不太可能在水下移动,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基本思路就是这样,负载是确定按照单根丝杠的计算么?

上面社友提出了不同的问题,我琢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主动轴和从动轴之间用两个传动机构(两根同步带)不是很好,如果加工有误差会不会产生载荷分配 ...

感谢回复,不知道还能有什么能让它保持同步的?

网友:
实际调试肯定会有问题  有些时候简单一点未必是坏事

网友D:
如果只是升降运动,采用丝杆导轨结构就很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升降运动,采用丝杆导轨结构就很方便了。

谢谢,如果要让负载(图中部小方块)让其左右往复移动,并且让整个装置在水下,我该怎么办呢?我看直线电机那种的不太可能在水下移动,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
应该有水下用的防水电机卖吧,你可以百度下。
你左右和上下运动是要联动吗,还是分别单独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社友提出了不同的问题,我琢磨下。

论坛普遍真理:不断挤牙膏,才能得到最终picture。

@PiedPiper
你这无脑喷子,你还蛮为论坛着想的嘛,说说你为什么贬低自己国家的科技人物,
贬低自己国家取得的科技成果呢?
你丫连钱学森都贬低,连搞电磁弹射的马总都不知道,
连电磁和电池都分不清,就敢污蔑国产航母是垃圾。
你在论坛上语言粗鄙,四处造谣、骂人,还有脸提论坛。提起智商,你有么?

网友(点评):
你自己的真理吧。不要带上论坛,拉低论坛智商。

网友(点评):
P字头的无脑喷子,你追着我的回帖点评,别偷懒哦,看你一天能追几个帖子。加油,喷子!

网友(点评):
让你这么不爽,我就很开心。

网友(点评):
哈哈说你无脑喷子吧,你还不承认。你每点评一条,系统自动提醒我;我每发一个回帖,你丫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我每天回帖几十,你才点评几个,完全不影响我和别人交流哦。喷子,你可要加油啊

网友(点评):
P字头喷子,如果你有本事把我每天所有回帖都点评一遍,我才会稍微有那么一点不爽。你真的不能偷懒哦,赶紧刷新搜索吧

网友(点评):
不用的,就是点进来,恶心一下你。没贴都怼你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点评):
真可怜你,我发了半个钟你才回。你想恶心我,可是我怎么看到你的消息不禁莞尔呢。一想到你四脚朝天满头大汗,为找到我的一个回帖而沾沾自喜,我就想笑。画面感太强太喜感了。这年头还有你这样努力的喷子,喷子容易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 ,如果带动的那一根杆件中的装置(图中部小方块)让其左右往复移动,并且让整个装置在水下,我该怎么 ...

LZ要求机构在水下动,为什么这么重的限制条件,不在一楼直接表达出来?

什么水质?淡水,海水?水下多深?

你交代得越详尽,大家才能猜得更准,才能更好帮到你。

网友(点评):
你这水平,别帮别人了,,帮帮你自己吧。

网友(点评):
嘘,喷子别出声冒傻气,lz都已经在楼下回复了。显然lz不认可你的点评。对了,你丫继续找我其他的回帖吧,麻溜点。可别偷懒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要求机构在水下动,为什么这么重的限制条件,不在一楼直接表达出来?

什么水质?淡水,海水?水下多 ...

感谢回复,确实疏忽了,整个机构在一个工业换热器内部,水质视为江水或湖水,长方形尺寸为4000mm*3800mm,也就不涉及水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确实疏忽了,整个机构在一个工业换热器内部,水质视为江水或湖水,长方形尺寸为4000mm*3800mm, ...

@晓昀 大侠来看挤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