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型联轴器安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7-19):
1.情况描述:6级变频电机30kw,减速器1:4,减速器轴通过联轴器与另一设备的轴连接。设备轴收到恒定频率的脉冲力。
                  现场确认过两轴的同心度,及扭矩大小也是够的。开机后给设备加负载,差不多十几分钟,联轴器弹性体的齿                  隔开一个温度上升明显比相邻的快,直到最后破损。损坏的样子也是各一个齿破一个。
2.一直想不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这种工况不应该选星型联轴器,是不是选膜片或者柱销的联轴器会更好。请坛里的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按你描述的内容,把传动链大致画出来如下图所示,你所说的已经损坏的联轴器是图中的联轴器2吗?请问后端的设备是什么类型的设备?设备运转需要的扭矩是多少?设n1为电机输出轴的转速,n2为设备输入轴的转速,联轴器1到联轴器2的总机械效率为η=0.9x0.9x0.88=0.7128,则,设备输入轴的扭矩大约为T2,
      T2=9550x30x0.7128/250=816.87N.M,你看看设备需要的扭矩是多少?

还有一个问题,选择联轴器时,需要根据计算扭矩选择联轴器,同时要注意联轴器的类型,联轴器的类型需要根据其后的设备载荷类型确定。如果是冲击比较大的载荷,要选择高弹联轴器。我们曾经用电机驱动往复式压缩机,选择膜片联轴器就出现过膜片断裂飞出的情况。

网友:
30KW对传动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我会首先柱销的联轴器。

网友A:
我会选磁力耦合联轴器,安装精度要求不高,有不怎么需要维护,电机坏了他都不坏。

网友(点评):
哪家的磁力耦合联轴器?

网友(点评):
这也太奢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选磁力耦合联轴器,安装精度要求不高,有不怎么需要维护,电机坏了他都不坏。

磁偶这东西其实自己做的话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2019-08-27):
联轴器选型感觉还是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