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rl+c无法复制图面了,如何解啊?

楼主(2018-07-19):
Ctrl+c,无法复制图面了,如何解啊?求助!!!!!

Ctrl+c,一按回车,就致命错误,怎么解!

楼主:
2014版的,软件装了2次,都不行!

网友:
有的图的问题会导致这种错误出现,一般这种情况可以试试两种方法
一是把图里的所有块全都炸开,然后保存后再试试能不能复制。
另一个是在另一张图打开的情况下直接把这张图的文件(***.dwg)在资源管理器中直接拖拽到CAD窗口中,
将整张图都变成一个块插入到那个目标图纸中,然后再炸开,截取想复制的部分,其它删掉。

网友:
重装个16的试试

网友A:
炸开试试

网友B:
楼主的Microsoft office版本超过2014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Microsoft office版本超过2014了吧?

刚买的自带联想拯救者自带的办公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开试试

没有用的,就是拷贝一条线,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的自带联想拯救者自带的办公软件!

一般office和CAD用同一时期发布的版本,或者office比CAD版本低一些,出现问题的可能会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