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上下往复运动的齿轮套组,需加工或者现成都行

楼主(2018-07-19):
类似于我发的这3张图片的样式都行,上下移动距离在10至15公分即可,承重需要20斤左右,求大神指帮忙~谢谢

楼主:
求解答,求帮助,感谢🙏

网友A:
你这要的跟齿轮关系不大啊?主要是要一个曲柄滑块机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的跟齿轮关系不大啊?主要是要一个曲柄滑块机构啊?

就是啥都不懂,如果做要怎么做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5d6 ... d380eb62942366.html曲柄滑块机构的运动分析及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啥都不懂,如果做要怎么做

https://wenku.baidu.com/view/5d6 ... d380eb62942366.html
曲柄滑块机构详细运动分析及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5d69192d5627a5e9856a561252d380eb62942366.html
曲柄滑块机构详细运动分 ...

如果能用气,LZ需要的可能是一个气缸。

网友:
不知道具体做什么用,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用气,LZ需要的可能是一个气缸。

对哦,用气缸会简单一点,被图片锁定思维了~

网友:
为啥要把机构做的这么复杂,直接用气缸,稳定性好,而且成本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用气,LZ需要的可能是一个气缸。

就是这种气缸吗,买了一套,但是卖家说还要编程,没明白啥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气缸吗,买了一套,但是卖家说还要编程,没明白啥意思呢

你是机械设计,还是自己做老板?

卖家可能没搞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

和你最开始在一楼搞的那么多图片,误导了一大片一样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气缸吗,买了一套,但是卖家说还要编程,没明白啥意思呢

空压机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压机有现成的?

我就是想做个类似旋转木马上下运动的,不是专门做机械设计的,非常非常业余。然后空压机有,我都装完了,但是没办法循环自己动,需要按继电器开关手动上下,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让气缸循环上下运动

网友:
旋转木马除了上下起伏,还要旋转。如果要旋转,气缸的气管就要打纽。

你现在都有哪些运动机构了,一图胜千言。上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