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薄壁锥桶加工方法

楼主(2018-07-20):
原工艺方法:
1)棒料粗车单边留2;
2)热处理去应力;
3)精车内孔到位,内孔闷头,车外圆到位;
4)内孔直径变形2左右;

各位大侠看看有无更合理的方法;

网友A:
不应该变形这么大,是否和闷头的夹紧力有关系

网友B:
单边留2mm的余量,就是8个米的板厚,精车内孔为6mm板厚,再车外圆不会有2mm的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变形这么大,是否和闷头的夹紧力有关系

夹在闷头和搭子上,应该对产品影响不大,但实际变形特离谱,有没有其他的思路或细化原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边留2mm的余量,就是8个米的板厚,精车内孔为6mm板厚,再车外圆不会有2mm的变形的

后来看了一下,一方面刀子用的比较钝了;另一方面,镗刀杆也比较细,刚性不好

网友:
关键夹持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看了一下,一方面刀子用的比较钝了;另一方面,镗刀杆也比较细,刚性不好

总共才400多,两头镗孔,刀钝了就不是工艺的问题了

网友:
薄壁零件,加工过程中需要做定位夹紧治具,如此才能保证其尺寸要求。

网友:
粗车人为控制内孔精度+-0.1,调质。
做两个堵头,一大一小。大的按照内孔大端下极限公差加工好。小堵头按照调质前内孔小端下极限公差加工好。
小堵头堵住小端内孔,将大端内孔及端面加工到位,并顺便光一段外圆便于掉头夹持。
掉头,大堵头堵住大孔,夹持光过的外圆精车端面及内孔。
一夹一顶或者两顶支撑加工外圆。
这么加工,误差很小,变形不会超过0.2
至于堵头的形状需要你考虑,可以加工一段内孔与活动顶尖的外圆配合,方便一夹一顶加工外圆即可。

楼主:
其实这个产品内孔是关键,我倒是希望精加工的时候夹持工艺搭子部分,反复车外圆内孔两边,然后直接在工艺搭子处割断就可以

网友C:
变形2有点大了,工件变形大,可以看看试着改进夹紧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形2有点大了,工件变形大,可以看看试着改进夹紧工艺

根据经验这个产品能做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根据经验这个产品能做出来吗

一般薄璧件夹持外圆,只要爪子的精度足够,和夹持的外圆圆弧基本上吻合的话,变形是会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薄璧件夹持外圆,只要爪子的精度足够,和夹持的外圆圆弧基本上吻合的话,变形是会很小的

壁厚太薄,爪子就不能考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我做的外径272 壁厚2毫米的长度1680 做下来才0.2的变形度

你的加工步骤是怎样的?

网友E(2018-08-21):
可先加工内孔,后用涨开芯轴加工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先加工内孔,后用涨开芯轴加工外圆

芯轴太大

网友(2018-12-29):
带锥度的线切割可以加工,不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