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标设计中,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改如何选择?

楼主(2018-07-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1、运动精度,步进电机精度较低
2、运动速度,步进电机速度在300-600rpm,伺服在2000-3000rpm以内
3、瞬时过载能力,主要是启动时,步进电机过载差;
4、控制问题,步进电机多为开环控制,伺服电机为闭环控制
5、加速性能,步进电机加速性能较差

网友(点评):
补充下,单纯伺服电机是半闭环,另终端再增加反馈是全闭环。

网友B:
几何学、运动学、动力学三个层面的控制精度要求。

网友:
如果是我也是主要看精度,如果搬運、定位、多位置什麼的選伺服,如果只是傳動,旋轉沒有什麼高精度要求選步進,當然個人認為很多時候其實兩種都可以,如果考慮成本就選步進,個人見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你的意见。

度娘下,各個方面都有很全面的解釋,比這裡來的來的快,因為這個問題還是很常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运动精度,步进电机精度较低
2、运动速度,步进电机速度在300-600rpm,伺服在2000-3000rpm以内
3、瞬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为什么说非标,伺服和步进的用法区别哪里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什么是常规,有进行投票吗?看似平常的问题,才能最显你的水平。

我說的常規指的是這個問題大家說經常遇到而且比較典型,所以網上有更全更權威更專業的解答,不是簡單的意思,兄台多想了。

网友:
主要是精度要求

网友:
根据负载的启动特性及运行特性,选出最适合于这些特性的电动机,满足生产机械工作过程中的各种要求。

网友:
虽然我做过伺服电机,我也给不了什么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运动精度,步进电机精度较低
2、运动速度,步进电机速度在300-600rpm,伺服在2000-3000rpm以内
3、瞬 ...

总结的不错哦!

网友D:
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的性能比较

a. 控制精度:步进电机的相数和拍数越多,它的精确度就越高,伺服电机取块于自带的编码器,编码器的刻度越多,精度就越高;

b. 低频特性: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当它工作在低速时一般采用阻尼技术或细分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

c. 矩频特性:步进电机输出力矩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高速时会急剧下降,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内为恒力矩输出,在额定转速上为恒功率输出;

d. 过载能力:步进电机不具备过载能力,伺服电机有较强的过载能力;

e. 运行性能: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现象,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f. 速度响应性能: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需要上百毫秒,而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一般只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网友(点评):
说的很详细到位。。

网友:
省钱用步进,不缺钱用伺服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最主要还是控制精度和成本。这类问题最好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你就很容易理解和体会二者在使用中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的性能比较

谢谢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运动精度,步进电机精度较低
2、运动速度,步进电机速度在300-600rpm,伺服在2000-3000rpm以内
3、瞬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何学、运动学、动力学三个层面的控制精度要求。

步进是开环控制,伺服是半闭环控制,还有闭环步进,就是在步进电机后面也加上一个编码器。闭环价格和性能都是出去步进和伺服之间。一般情况下大功率的肯定是伺服了,精度要求高的也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