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16不锈钢长期在300度环境下会有变形,强度变弱的情况吗?

楼主(2018-07-20):
求助:s316不锈钢长期在300度环境下会有变形,强度变弱的情况吗?

网友:
使用正品S136做的平板型零件,长期在此工作条件下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毕竟从理论角度而言并没有发生金相的改变,又如何造成性能的变化。

网友:
正规钢厂的产品是不会的

网友:
不锈钢加热温度过高或者过长时间在高温下保温,就容易引起奥氏体晶粒粗化称为过热。粗大的奥氏体晶粒会导致降低不锈钢的韧性,脆性转变温度升高,会导致淬火时的变形开裂倾向增高。

网友:
用吧,不会出现性能减退的现象的

网友A:
在高温下有没有腐蚀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高温下有没有腐蚀介质?

有挥发的腐蚀介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挥发的腐蚀介质

酸性介质还是碱性介质?

网友(2018-10-07):
316本身就防腐蚀。在300度的情况下使用不应该有问题。
304都可以在300度的情况下使用,更何况是316.
316在700度以上均可以使用一年以上。
如是300度,您所谓的长期是多久?过个几年确实会稍有变形。
有材料问题可以咨询我公司。我们是钢厂,江苏申源特钢。

网友:
在达克罗烘烤箱中,没发生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