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非标自动化行业使用公差分析与综合?

楼主(2018-07-20):
小弟现在想将公差分析与综合运用到非标自动化设备研发前期,请问怎样将运动部件(如丝杠、皮带传动等)以及CCD等误差考虑到公差分析与分配中?如何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公差综合(公差分配)?

网友:
你想多了。 所谓公差在于互换性, 非标就那么一两件,用不上。
就算你算出来了,也没有人给你做的!都是不行了配,这里磨磨那里蹭蹭。

网友:
尺寸链的问题

网友:
尺寸链管控太复杂,期待大神出来解答下,学习学习

网友:
非标没那么讲究

网友:
夹具设计当中常见的公差与配合的关系:
1.间隙配合:H7/g6   销与销座、轴与轴套之间的配合
2.过渡配合:H7/m6  轴与轴承内圈之间的配合,以及装配后不经常拆卸的情况
3.过盈配合:H7/p6   装配时要求打入的情况

楼主:
我们从事精密设备方面的研发,叠加的零件很多,精度要求也很高。目前的想法是根据客户需求精度,合理分配各零部件的公差。另外还有根据已知零部件的公差与精度,评估设备的精度。这其中涉及到一些运动部件、视觉等精度的处理。